DC输入8-100V 输出电压5V 咋搞

楼主(2014-05-06):
要搞个高压降压,DC电压范围可能是8-100V   降压5v给mcu用。 电流负责能力20ma左右.

有什么好方法   有什么专用IC 或者电路     望指点 谢谢

网友:
TI和LT都有

网友:
隔离不隔离啊。。。

楼主:
不用隔离

楼主:
不用隔离,功耗要低 价格便宜的

网友:
LM5008或者采用5401,5551自己搭

楼主:
lm5008 好贵啊  要成本1元内的。现在用电阻降压办法  成本低问题就是不通用。电压不同 降压电阻得不 同。
5401,5551  不懂咋搞。有电路参考好哦

网友:
好牛的指标   这个要求只能用A92  A42做分立元件buck了

网友:
电压很宽啊。

楼主:
貌似不牛啊  就是电动车电压表  便宜得很。就是不懂用啥方法做的

楼主:
LM5008  貌似不行啊  还要VCC 供电   系统输入只有8-100V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LM5008  貌似不行啊  还要VCC 供电   系统输入只有8-100V电源

Internal VCC regulator

网友A:
用这个吧,参数自己计算,调整管加个散热片,挑便宜的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吧,参数自己计算,调整管加个散热片,挑便宜的用。

这应该是最便宜的,有合适的NPN 管推荐不  估计要TO-232封装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应该是最便宜的,有合适的NPN 管推荐不  估计要TO-232封装

TO-232的极少用哦。
TO-220的吧。

极限100V时,VE=95V,20mA,功耗1.9W。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232的极少用哦。
TO-220的吧。

噢 对  有什么型号 推荐下

楼主:
TO-220  推荐个常用型号  便宜的。谢谢

网友:
http://www.amobbs.com/thread-4738296-1-1.html 看看这个

楼主:
还是13楼的 简单成本低哦。 常用NPN型号能否推荐个来    TO-220封装

网友:
有现成模块。dc12-240v/ac24v-240v通用,负载达到100mA,但1块钱做不到

网友(2014-08-27):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吧,参数自己计算,调整管加个散热片,挑便宜的用。

这个图我好久前用过,当时用的是bu406,因为刚好翻抽屉看到一个,用2N5551接成复合管,要不电压低时基极电流不够,稳压用的是TL431,还可以调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TO-220  推荐个常用型号  便宜的。谢谢

功率管子MJE13005,+2N5401做复合管,价格便宜  ,需要精度高稳压就用TL431 ,

网友:
输入不能8V,达不到楼主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