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容量用超了的提示吗??死活下载不了了(已解决)

楼主(2014-05-06):
(图片)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地址0X000040000这个地址开始的38个字节不可写。你看看你芯片的手册这个地址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地址0X000040000这个地址开始的38个字节不可写。你看看你芯片的手册这个地址的情况。 ...

这里没什么特殊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地址0X000040000这个地址开始的38个字节不可写。你看看你芯片的手册这个地址的情况。 ...

型号是MKE02Z16VLC2 才1、2千行程序,不可能超啊,这个问题搞了我一天了、

楼主:
风怒了,编辑掉。。。。

网友:
2楼 说的对

楼主:
大哥,请明示

网友B:
是不是IDE木有破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IDE木有破解

感觉不是。

网友C:
你要看你用的器件的型号对应的这个地址是什么。感觉是没用这个地址或者是r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看你用的器件的型号对应的这个地址是什么。感觉是没用这个地址或者是rom? ...

0x00004000 是ROM的地址
从0x0000 0000到0x0000 4000对应的ROM大小就是16K的ROM空间,正好对应KE02Z16VLC2的ROM大小。确定是超出了程序ROM空间无疑了。
如果我屏蔽一些程序代码,就不会报这个错了,所以我确定是ROM超出了。

网友:
感觉就像是你的IDE有限制,导致你的代码只能很小的才能烧录,以前用过MDK有过这种提示,忘记具体是不是一样了...

网友D:
晕,你用的芯片Flash只有16K啊,16 *0x400 = 0x4000,后面能写才是怪事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晕,你用的芯片Flash只有16K啊,16 *0x400 = 0x4000,后面能写才是怪事情呢!

就是容量用超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