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反激电源的环路计算软件---有点问题

楼主(2014-05-06):
我用wps试了,打开之后点击什么都没反应,用office试了,运行的不完整就出现错误了,大家试试

楼主:
我这运行只显示了第一个界面,点击第一个界面的OK之后就出现错误了:

楼主:
顶一下,哈哈没人问津啊。这个EXCEL还是有点价值的,设计反激时,完全可以用这个软件算补偿器件值的大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顶一下,哈哈没人问津啊。这个EXCEL还是有点价值的,设计反激时,完全可以用这个软件算补偿器件值的大小。 ...

补偿用软件根本算不准,所以基本无实用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偿用软件根本算不准,所以基本无实用价值。

寄生参数之类的可定有影响了,但是总体还是稳定的,不然补偿的那几个电容电阻你如何取值?这是basso编写的,如果光耦和431选取的正确,应该是没问题的。

当然理论上分析就不稳定的电源我也见过,之前看见过一个电压模式的电源,并没有用typeIII补偿照样工作,理论计算和仿真都是不稳定的。

先说说这个excel怎么让它正常工作吧。。

楼主:
刚下载了2010,试了一下也不行

网友B:
我的正版的Office2010也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正版的Office2010也报错。

我破解之后也是正版的。看了好几个帖子--解决不了了,算了结贴吧。居然在微软的官网发现这个问题了:
http://answers.microsoft.com/en- ... 6-87ea-e4e428a8a726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正版的Office2010也报错。

你试试这个行么?

网友:
还是不行~

楼主:
今天用pspice仿真了,Excel弄不好了:

公司电脑考不出来,照得图片,不过这个仿真改变谐波补偿值对那个尖峰没有啥影响而且只仿真了功率部分,所以还是Excel那个比较好些。

楼主:
在传一个顺便在ON官网下的反激参数的计算Excel:

写出计算的公式:

1,Ipk=4*Po/(效率*Vin)
2,Irms=Ipk*(D/3)
3,L=Vin*500/Ipk*f
4,Np=0.1*L*Ipk/Ae*Bs
5,Ns=Np*Vo*(1-D)/Vin*D
6,Lg=0.6*Np*Ipk/Bs*1000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用pspice仿真了,Excel弄不好了:

看起来挺高大上的,但是PSPICE仿真开关电源好像不是很专业吧。
能否简单地讲讲你对开关电源环路的理解?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挺高大上的,但是PSPICE仿真开关电源好像不是很专业吧。
能否简单地讲讲你对开关电源环路的理解? ...

很专业啊,basso大师有本书就是用这个软件仿真的,很强大。环路稳定其实就是根据功率部分的增益图,根据你的fc和相位裕度,做出运放周围的补偿,根据不同的要求有不同的补偿方法。

楼主:
再传一个mathcad的计算文件,根据OB的文档编写的,设计在CCM模式的反激可以完全参考这个文件计算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