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急!有用过光耦316的吗,请大家指点

楼主(2014-05-06):
自己做的变频器,逆变桥使用IGBT模块外加光耦HCPL-316隔离,316自带保护,检测当IGBT上的Vce饱和压降大于7V时会产生错误信号,相应的FAULT端会拉低。但是我在实际测试过程中发现,电机在运行过程中,一切正常,但是在快要停止的时候,316经常会报错,逆变桥内的IGBT应该不会过流,即Vce饱和压降不会超过7V,这让我很不解。不是每次测试都会报错,但是10次里面总会有一次,频率也算很高了,求大神们帮我想想办法,谢谢。我把316部分的驱动电路上图

楼主:
急啊,都上首页了,怎么还是没人回答哦

网友:
建议你在14脚和16脚之间加一个电容吸收瞬态干扰,避免误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