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68 USB与lwip冲突问题

楼主(2014-05-06):
我现在在用路虎的开发板,lwip是RT-thread默认支持的,由于项目需要我现在在移植USB,但是发现有点问题:
1.裸机USB没有问题,移植到RT-thread,如果关掉lwip,能够正常读写u盘
2.如果加上lwip,发现USB会出现很大概率的无法正常进入中断的问题,导致无法正常读写U盘,甚至在读写U盘期间关闭调度,或者关闭中断,都不行,但是一旦去掉lwip就没有问题。
3.关闭lwip,开启其他中断,或者其他线程都不会影响U盘读写

请问大家有没有思路呀,都搞了快3天了,也没有解决。
我初步怀疑一下几点:
1.是不是堆栈问题
2.是否是RT-thread的bug

希望移植过的朋友给我一点思路,谢谢了

楼主:
是SRAM的问题,一共有2个16K的SRAM,共用导致的,换另外一个,就没有上述情况了

网友A(2014-07-29):
楼主,可以提供一下RT-thread - LPC1768 的工程模版吗?谢谢

网友:
那个外设专用sram使用的时候要注意,建议最好是在链接脚本里面进行分配,不要直接使用宏定义去指向某个地址区域,这样很危险,很多时候,两个设备用的同一个区域你是很难发现的。因为是直接指向,所以编译器也不会报错,一不小心就自己坑自己一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提供一下RT-thread - LPC1768 的工程模版吗?谢谢

RT-thread官方源码里面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RT-thread官方源码里面有

已经找到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