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24FJ256GB106如何用C语音改写PC的值

楼主(2014-05-06):
我用的是C30编绎器,如题,想修改其PC的值,让其直接跳转到指定的程序段,请大家指点。最好是有相关的范例。谢谢

楼主:
请大家支持一下吧

网友(2015-01-06):
要嵌入汇编asm("goto %0" : : "r"(addr));

网友(2017-02-09):
        void (const *RunMcu)(void);
        adr=&PC;
        RunMcu=(void(*)())(adr); //函数指针赋值
        (*RunMcu)();                         //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