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232采样时间不同,采集到的数值也不同。

楼主(2014-05-06):
用ADS1232连接称重传感器,传感器上面放同一静止物体,SPEED设置为10SPS。程序里面分别设置100ms、200ms、300ms采集一次数据,取高20位数据,然后串口输出AD值。随着采样时间的不同,采集到的AD数值也不同;相同的采样时间内,每次采集到的数据相差不大。按道理只要采样时间大于100ms(SPEED设置为10SPS),AD值应该差不多啊。请知道的朋友帮着解答下哈!
PS:SPEED设置为10SPS能正常输出AD值,设置为80SPS时,数据突然不输出啦,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时序不对吧

网友A:
开机后,1230复位没?

楼主:
时序对,不然怎么读出的数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机后,1230复位没?

复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时序对,不然怎么读出的数据啊。

时序不对,有时也能读到数据,但数据是不对的,挂个逻辑分析仪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序不对,有时也能读到数据,但数据是不对的,挂个逻辑分析仪看看吧

好的,我试下!

网友C(2016-01-17):
楼主最后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最后解决了吗

最后用的200ms读取一次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