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9150的读写代码,居于STM32的

楼主(2014-05-06):
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问MPU9150的问题,看来大家都越来越舍得投资了阿。

MPU9150就是MPU6050+AK8975, MPU6050大家肯定轻车熟路拉, 贴一个AK8975的读写代码给大家参考。

================================================
#include "anbt_ak8975.h"
extern unsigned char anbt_ak8975_mag_data_buffer[6];

u8 ANBT_AK8975_MAG_WHOAMI_FUN(void)
{
        u8 anbt_ak8975_mag_id;
        //
        ANBT_I2C_START();
        ANBT_I2C_SendByte(ANBT_AK8975_MAG_ADDR);                        //圆点博士:发送陀螺仪写地址
        ANBT_I2C_SendByte(ANBT_AK8975_MAG_WHOAMI_ADDR);  //圆点博士:发送陀螺仪ID地址
        ANBT_I2C_START();
        ANBT_I2C_SendByte(ANBT_AK8975_MAG_ADDR+1);      //圆点博士:发送陀螺仪读地址
        anbt_ak8975_mag_id=ANBT_I2C_ReceiveByte();                                //圆点博士:读出陀螺仪ID
        ANBT_I2C_STOP();
        //
        return anbt_ak8975_mag_id;
}
//
u8 ANBT_AK8975_MAG_Get_Status_FUN(void)
{
        u8 anbt_ak8975_mag_ready;
        //
        ANBT_I2C_START();
        ANBT_I2C_SendByte(ANBT_AK8975_MAG_ADDR);                        //圆点博士:发送陀螺仪写地址
        ANBT_I2C_SendByte(ANBT_AK8975_MAG_ST1_ADDR);  //圆点博士:发送陀螺仪ID地址
        ANBT_I2C_START();
        ANBT_I2C_SendByte(ANBT_AK8975_MAG_ADDR+1);      //圆点博士:发送陀螺仪读地址
        anbt_ak8975_mag_ready=ANBT_I2C_ReceiveByte();                                //圆点博士:读出陀螺仪ID
        ANBT_I2C_STOP();
        //
        return anbt_ak8975_mag_ready;
}
//
void ANBT_AK8975_MAG_Read_Data_FUN(u8 *ak8975_mag_data_buffer)
{
        u8 anbt_ak8975_mag_data_ready;
        //
        ANBT_I2C_START();
        ANBT_I2C_SendByte(ANBT_AK8975_MAG_ADDR);                        //圆点博士:发送陀螺仪写地址
        ANBT_I2C_SendByte(ANBT_AK8975_MAG_CTRL_ADDR);                                                                                  //圆点博士:发送陀螺仪ID地址
        ANBT_I2C_SendByte(ANBT_AK8975_MAG_CTRL_VALUE);
        ANBT_I2C_STOP();
        ANBT_I2C_DELAY;
        //
        AnBT_AK8975_Delay(10000);
        //
        anbt_ak8975_mag_data_ready=ANBT_AK8975_MAG_Get_Status_FUN();
        if(anbt_ak8975_mag_data_ready&0x01)
        {
        ANBT_I2C_DELAY;
        ANBT_I2C_START();
        ANBT_I2C_SendByte(ANBT_AK8975_MAG_ADDR);                        //圆点博士:发送陀螺仪写地址
        ANBT_I2C_SendByte(ANBT_AK8975_MAG_DATA_ADDR); //圆点博士:发送陀螺仪ID地址
        ANBT_I2C_START();
        ANBT_I2C_SendByte(ANBT_AK8975_MAG_ADDR+1);      //圆点博士:发送陀螺仪读地址
        ANBT_I2C_Receive6Bytes(ak8975_mag_data_buffer);
        ANBT_I2C_STOP();
        //
        }
}

void ANBT_AK8975_SEND_MAG_DATA_FUN(u8 *ak8975_mag_data_buffer)
{
        unsigned char data_type,checksum,i;
        //
        data_type=0xA3;
        checksum=data_type;
        for(i=0;i<6;i++) checksum+=ak8975_mag_data_buffer;
        checksum&=0xff;
        checksum=~checksum;
        checksum++;
        //
        AnBT_Uart1_Send_Char(':');
        AnBT_Uart1_Send_Num(data_type);
        for(i=0;i<6;i++) AnBT_Uart1_Send_Num(ak8975_mag_data_buffer);
        AnBT_Uart1_Send_Num(checksum);
        AnBT_Uart1_Send_Char('/');
        AnBT_Uart1_Send_Char(13);                                                                                                    //圆点博士:发送回车字符
}

void AnBT_AK8975_Delay(unsigned int nCount)                   //圆点博士:延时函数
{
        for(; nCount != 0; nCount--);
}

============================
楼主还有更多常用的四轴代码库,大家可以自由使用。 一个个贴麻烦,大家自己下载吧。注解目前写得还不是特别好,大家将就用。

楼主:
MPU6050的也贴下好了。
=======================

#include "anbt_mpu6050.h"
extern unsigned char anbt_ak8975_mag_data_buffer[6];

void ANBT_MPU6050_Init(void)
{
        AnBT_Uart1_Send_String("M-6,Init MPU6050 Device.",24);
        //
        ANBT_MPU6050_PWM_CFG_FUN();                         //圆点博士:设置内部时钟
        ANBT_MPU6050_EXIT_SLEEP_FUN();    //圆点博士:退出休眠模式
        ANBT_MPU6050_GYRO_CFG_FUN();      //圆点博士:设置陀螺仪量程
        ANBT_MPU6050_ACCEL_CFG_FUN();     //圆点博士:设置加速度量程
        ANBT_MPU6050_USER_CTRL_FUN();
        ANBT_MPU6050_I2CBYPASS_CFG_FUN(); //圆点博士:设置电磁读写模式
        ANBT_MPU6050_INT_CFG_FUN();
}

void ANBT_SEND_CHIP_IDs_FUN(u8 mpu6050_gyro_id,u8 hmc5883l_mag_id,u8 ak8975_mag_id)
{
        unsigned char chip_id[3];
        unsigned char data_type,checksum,i;
        //
        AnBT_Uart1_Send_String("M-7,Send chip IDs.",18);
        //
        chip_id[0]=mpu6050_gyro_id;
        chip_id[1]=hmc5883l_mag_id;
        chip_id[2]=ak8975_mag_id;
        //
        data_type=0xA0;
        checksum=data_type;
        for(i=0;i<3;i++) checksum+=chip_id[i];
        checksum&=0xff;
        checksum=~checksum;
        checksum++;
        //
        AnBT_Uart1_Send_Char(':');
        AnBT_Uart1_Send_Num(data_type);
        for(i=0;i<3;i++) AnBT_Uart1_Send_Num(chip_id[i]);
        AnBT_Uart1_Send_Num(checksum);
        AnBT_Uart1_Send_Char('/');
        AnBT_Uart1_Send_Char(13);                                                                                                    //圆点博士:发送回车字符
}

u8 ANBT_MPU6050_GYRO_WHOAMI_FUN(void)
{
        u8 anbt_mpu6050_gyro_id;
        //
        ANBT_I2C_START();
        ANBT_I2C_SendByte(ANBT_MPU6050_GYRO_ADDR);                        //圆点博士:发送陀螺仪写地址
        ANBT_I2C_SendByte(ANBT_MPU6050_GYRO_WHOAMI_ADDR);  //圆点博士:发送陀螺仪ID地址
        ANBT_I2C_START();
        ANBT_I2C_SendByte(ANBT_MPU6050_GYRO_ADDR+1);      //圆点博士:发送陀螺仪读地址
        anbt_mpu6050_gyro_id=ANBT_I2C_ReceiveByte();                                //圆点博士:读出陀螺仪ID
        ANBT_I2C_STOP();
        //
        return anbt_mpu6050_gyro_id;
}
//
u8 ANBT_MPU6050_READ_REG_FUN(u8 anbt_mpu6050_dev_addr,u8 anbt_mpu6050_reg_addr)
{
        u8 anbt_mpu6050_reg;

        ANBT_I2C_START();
        ANBT_I2C_SendByte(anbt_mpu6050_dev_addr);                        //圆点博士:发送陀螺仪写地址
        ANBT_I2C_SendByte(anbt_mpu6050_reg_addr);    //圆点博士:发送陀螺仪寄存器地址
        ANBT_I2C_START();
        ANBT_I2C_SendByte(anbt_mpu6050_dev_addr+1);      //圆点博士:发送陀螺仪读地址
        anbt_mpu6050_reg=ANBT_I2C_ReceiveByte();                        //圆点博士:读出陀螺仪寄存器值
        ANBT_I2C_STOP();
        //
        return anbt_mpu6050_reg;
}

void ANBT_MPU6050_PWM_CFG_FUN(void)
{
        ANBT_I2C_START();
        ANBT_I2C_SendByte(ANBT_MPU6050_GYRO_ADDR);                                        //圆点博士:发送陀螺仪写地址
        ANBT_I2C_SendByte(ANBT_MPU6050_PWR_MGMT_1_ADDR);  //圆点博士:发送陀螺仪PWM地址
        ANBT_I2C_SendByte(ANBT_MPU6050_PWR_MGMT_1_VALUE); //圆点博士:发送陀螺仪PWM值
        ANBT_I2C_STOP();
}
//
void ANBT_MPU6050_GYRO_CFG_FUN(void)
{
        ANBT_I2C_START();
        ANBT_I2C_SendByte(ANBT_MPU6050_GYRO_ADDR);                                        //圆点博士:发送陀螺仪写地址
        ANBT_I2C_SendByte(ANBT_MPU6050_GYRO_CFG_ADDR);           //圆点博士:发送陀螺仪PWM地址
        ANBT_I2C_SendByte(ANBT_MPU6050_GYRO_CFG_VALUE);         //圆点博士:发送陀螺仪PWM值
        ANBT_I2C_STOP();
}
//
void ANBT_MPU6050_ACCEL_CFG_FUN(void)
{
        ANBT_I2C_START();
        ANBT_I2C_SendByte(ANBT_MPU6050_GYRO_ADDR);                                        //圆点博士:发送陀螺仪写地址
        ANBT_I2C_SendByte(ANBT_MPU6050_ACCEL_CFG_ADDR);   //圆点博士:发送陀螺仪PWM地址
        ANBT_I2C_SendByte(ANBT_MPU6050_ACCEL_CFG_VALUE);         //圆点博士:发送陀螺仪PWM值
        ANBT_I2C_STOP();
}

void ANBT_MPU6050_EXIT_SLEEP_FUN(void)
{
        ANBT_I2C_START();
        ANBT_I2C_SendByte(ANBT_MPU6050_GYRO_ADDR);                                        //圆点博士:发送陀螺仪写地址
        ANBT_I2C_SendByte(ANBT_MPU6050_PWR_MGMT_1_ADDR);  //圆点博士:发送陀螺仪PWM地址
        ANBT_I2C_SendByte(ANBT_MPU6050_EXIT_SLEEP_VALUE); //圆点博士:发送陀螺仪PWM值
        ANBT_I2C_STOP();
}

void ANBT_MPU6050_USER_CTRL_FUN(void)
{
        ANBT_I2C_START();
        ANBT_I2C_SendByte(ANBT_MPU6050_GYRO_ADDR);                                        //圆点博士:发送陀螺仪写地址
        ANBT_I2C_SendByte(ANBT_MPU6050_USER_CTRL_ADDR);  //圆点博士:发送陀螺仪PWM地址
        ANBT_I2C_SendByte(ANBT_MPU6050_USER_CTRL_VALUE); //圆点博士:发送陀螺仪PWM值
        ANBT_I2C_STOP();
}

void ANBT_MPU6050_I2CBYPASS_CFG_FUN(void)
{
        ANBT_I2C_START();
        ANBT_I2C_SendByte(ANBT_MPU6050_GYRO_ADDR);                                        //圆点博士:发送陀螺仪写地址
        ANBT_I2C_SendByte(ANBT_MPU6050_I2CBYPASS_CFG_ADDR);   //圆点博士:发送陀螺仪PWM地址
        ANBT_I2C_SendByte(ANBT_MPU6050_I2CBYPASS_CFG_VALUE);         //圆点博士:发送陀螺仪PWM值
        ANBT_I2C_STOP();
}

void ANBT_MPU6050_INT_CFG_FUN(void)
{
        ANBT_I2C_START();
        ANBT_I2C_SendByte(ANBT_MPU6050_GYRO_ADDR);                                        //圆点博士:发送陀螺仪写地址
        ANBT_I2C_SendByte(ANBT_MPU6050_INT_CFG_ADDR);   //圆点博士:发送陀螺仪PWM地址
        ANBT_I2C_SendByte(ANBT_MPU6050_INT_CFG_VALUE);         //圆点博士:发送陀螺仪PWM值
        ANBT_I2C_STOP();
}

void ANBT_MPU6050_GYRO_READ_FUN(u8 *mpu6050_gyro_data_buffer)
{
        if(!ANBT_MPU6050_INT_STATE)
        {
                ANBT_I2C_START();
                ANBT_I2C_SendByte(ANBT_MPU6050_GYRO_ADDR);                        //圆点博士:发送陀螺仪写地址
                ANBT_I2C_SendByte(ANBT_MPU6050_ACCEL_DATA_ADDR);    //圆点博士:发送陀螺仪寄存器地址
                ANBT_I2C_START();
                ANBT_I2C_SendByte(ANBT_MPU6050_GYRO_ADDR+1);      //圆点博士:发送陀螺仪读地址
                ANBT_I2C_Receive14Bytes(mpu6050_gyro_data_buffer);                        //圆点博士:读出陀螺仪寄存器值
                ANBT_I2C_STOP();
        }
}

void ANBT_MPU6050_SEND_DATA_FUN(u8 *mpu6050_gyro_data_buffer)
{
        unsigned char data_type,checksum,i;
        //
        data_type=0xA1;
        checksum=data_type;
        for(i=0;i<14;i++) checksum+=mpu6050_gyro_data_buffer[i];
        checksum&=0xff;
        checksum=~checksum;
        checksum++;
        //
        AnBT_Uart1_Send_Char(':');
        AnBT_Uart1_Send_Num(data_type);
        for(i=0;i<14;i++) AnBT_Uart1_Send_Num(mpu6050_gyro_data_buffer[i]);
        AnBT_Uart1_Send_Num(checksum);
        AnBT_Uart1_Send_Char('/');
        AnBT_Uart1_Send_Char(13);                                                                                                    //圆点博士:发送回车字符
}

楼主:
代码存放在git云库上,大家点击“下载ZIP包到本地”可以直接打包下载所有文件。

网友:
先MARK,后面有时间再看。

网友(2015-12-30):
楼主,你有没有MPU9150的中文资料?
有的话发我个。

网友:
别的不说,代码写的很规整!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