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转4-20mA电路,解决运放单电源零点漂浮,零伏准确输出4mA

楼主(2014-05-06):
Io =10*( 1+0.8Ui ) /2.5K

网友:
请教,IRF9952是如何工作的?如何控制它的通断的?

网友A:
不好意思,没有说清楚,是U27B和Q5B

网友:
有点复杂,不过器件成本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没有说清楚,是U27B和Q5B

就是电压跟随器

网友B:
没有看到专门的基准,用的7805的5V做为基准了,12V带载能力有点小,达不到500殴,用二极管提高0点电位,偏开运放死区,这个电路也就一般吧。

网友:
挺经典,在ADI网站上也是推荐的这种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电压跟随器

能不能具体讲一下如何实现稳流输出的,有点意思,脉冲信号如何控制输出直流电流的?
还有你公式里面的Ui指什么?

网友:
比较清楚了,不错不错!
脉冲信号通过RC-RC电路变成直流电压,这里需要RC时间比较长,所以对PWM的周期有要求;
U7B的输入端信号为0~5V,0V时,没有电流流过R15,MOS管处于关断状态,Q5B也处于关断状态;
U7B的输入5V时,流过R15的电流为5/R15 = 2ma,所以R2上的压降为1.02V,U27B的输入电压为10-1.02 =9V,流过R1的电流为(10-9)/51 = 20 m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具体讲一下如何实现稳流输出的,有点意思,脉冲信号如何控制输出直流电流的?
还有你公式里面的Ui ...

汗,PWM信号经光耦至74hc04整形后由RC滤波成直流电压,RC参数根据PWM频率调整吧,我用的10Khz;Ui是U7A的输出,Ui=0,U7B输入是1V,输出电流是4mA;
I.R15=(1+0.8Ui)/R15, Io=10*I.R15。

网友:
这个电路的好处是线性度不错

网友C:
U27A接入电路中了吗?作用是什么啊?看到很多这样的接法一直没明白作用,指导一下吧。
另外图中的三个地最终怎么处理呢?

网友:
此电路好多人在用,也算比较经典的了

网友:
标记研究研究I

楼主:
引用 网友C:
U27A接入电路中了吗?作用是什么啊?看到很多这样的接法一直没明白作用,指导一下吧。
另外图中的三个地最 ...

U27A是多出来的,输入固定偏置加跟随是防干扰,由于是实际可控硅模块远程控制电路,所以贴图的时候就没把它删除。
光耦输入地就是单片机电源地,PGND就是12V地,FGND是为了78L05及其后的滤波电容的连接线不用绕长线而添加的标号,它和PGND就隔一只二极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U27A是多出来的,输入固定偏置加跟随是防干扰,由于是实际可控硅模块远程控制电路,所以贴图的时候就没把 ...

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看到专门的基准,用的7805的5V做为基准了,12V带载能力有点小,达不到500殴,用二极管提高0点电位,偏 ...

汗,只是用于可控硅模块远程控制所以比较粗糙。电压转电流电路是照着XTR110的电路做的,但用于电流镜像的运放怎么都无法工作,后来查了运放的输入电压上限为Vcc-1.5,加了二极管对电流镜像运放的输入进行限幅,电路才正常工作。第一级电压跟随器U7A在单电源及输入与电源共地的情况下输出始终有100mv左右的漂移,致使零输入时输出电流不能在4mA,加了二极管对运放电源负端进行电位下偏移后问题解决。说起来我遇到的两个问题都是常识问题,因知识浅陋捣鼓了好久才解决,所以贴图上来供需要的新手参考。

网友:
记号备用

网友:
MAKE,记录一下,好贴

网友:
收藏了 ,届时可以试试

网友D:
有个问题,应用场合很多时候需要输出共地的,或者2线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个问题,应用场合很多时候需要输出共地的,或者2线制

J2的对地端可以接到PGND,可以输出共地。

网友:
不错,不错。标记一下。

网友:
好贴切,记录在案,研究!

网友:
没看见图啊!

网友:
最近在学习清华大学的模拟电子基础课程。学完了再和你们吹牛。现在还不懂。

网友E:
严重怀疑楼主图的这个二阶滤波的10K+103,需要很高的PWM频率才能实现低纹波的输出模拟信号,但是此时又如何保证高分辨率呢?我实际的电路使用100K+104的电容,2KHZ以上的PWM频率,也刚刚能做到0-5V 的输出信号低于5mV的纹波,保守估计楼主那个参数如果频率不高于2KHZ时,纹波起码超过50mV了吧。说不定已经百mV级别了,建议示波器测试下。
而如果楼主位的输入PWM频率很高,即使隔离的光耦是高速光耦,温度变化对于这个光耦输出的信号经过74HC04整形之后,会有很大的影响,在频率较高的时候,温度变化脉冲波形前后沿的陡峭程度,有着极其严重的影响,这会直接导致后面经过74HC04整形之后的PWM矩形波的占空比因温度的变化而导致严重的失真和漂移。同样这个问题可以示波器观测到。
这个电路在使用万用表,在常温下测试,完全可以做到没有问题,但是实际投入应用,会有很多的细节问题需要商榷和修订。

网友:
温漂是个问题

网友(2014-11-25):
mark  PWM转4-20mA电路,解决运放单电源零点漂浮,零伏准确输出4mA

网友(2016-03-18):
引用 网友E:
严重怀疑楼主图的这个二阶滤波的10K+103,需要很高的PWM频率才能实现低纹波的输出模拟信号,但是此时又如何 ...

二阶滤波的参数应该是小了点,即使是10Khz的频率也会有近50mV的噪声。

”温度变化脉冲波形前后沿的陡峭程度,有着极其严重的影响“  这句话该怎么理解,是受光耦CTR的影响?

LZ位的光耦用的是高速光耦,按手册中的参数,在10khz下,延时最大也就是1us,感觉这应该不是问题。

图中光耦的上拉电阻是2.7k,上拉电压是5V,那则需要近2mA 电流才能把输出电压拉低。MCU的输出电压按3.3V来算,光耦的驱动电流则有(3.3-1.7)/120=13mA。

即使有20%的CTR也能保证输出的电平被可靠的拉低,而 HCPL-4504/0454手册中的参数25度时能保证大于 25%,在-20-100度之间也能保证至少20%的CTR,感觉这也不是问题。

最后又看了一下  Propagation Delay Time vs.Temperature ,也没看出什么明显的问题。

这个温度变化到底是怎么影响陡峭程度的呢

网友:
先收下,再慢慢学习

网友F(2017-01-15):
光耦后面的非门干什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光耦后面的非门干什么用

非门的作用,一般是2个:反相+整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