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341A WIN7 64位驱动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05-06):
之前一直在用XP系统,CH341A是完全兼容的,不需要安装驱动,但是5.1换成了WIN7 64系统,发现这个下载器不能驱动。在网上下过驱动,安装不了。在线等解惑

--------------------------------------------已解决--------------------------------------------------------
下载过好几个驱动不能用,这个亲试能用

网友:
你试试看我的

楼主:
谢谢,问题已解决。驱动也上传了。

网友:
usb->并口吗?

网友:
这,一定要签名!  自己弄个签名也不难

网友:
上CH341官方网站下个64位驱动可装

网友:
搜一下wch,直接官网下x86_x64二合一驱动

网友(2014-11-22):
我用过win8.1 x64 好像直接系统就认了

网友:
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后来不知道怎么就好了

网友(2015-03-25):
不错正好用上,谢谢分享

网友A(2015-09-03):
ch的芯片总是感觉不稳定,驱动也是时好时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的芯片总是感觉不稳定,驱动也是时好时坏

一直在用,相当稳定。。。。。

网友:
谢了,ch的芯片一直在用,很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直在用,相当稳定。。。。。

模块老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块老坏。。。。。

短路,或者过压,我确实也烧坏不少。我买了10个IC坏了换,现在用的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短路,或者过压,我确实也烧坏不少。我买了10个IC坏了换,现在用的差不多了  ...

感觉没怎么折腾它啊 短路肯定没有 过压不敢保证 但一般都接在电脑USB上

网友(2016-04-11):
下载了,收藏起来,以备日后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