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热电偶测温,干扰的问题???

楼主(2014-05-06):
如题,小弟一个项目使用热电偶测温的,用32主控所以放在这个STM32帖子内,

现在遇到重大问题,热电偶在家可以测温,但在现场电磁干扰下就测不了了,求问大神有什么好的建议或者方法可以屏蔽掉干扰,,现场电磁干扰比较严重,有大电流线,热电偶长1M 到3M  不等,跟着电流线走,急急急求问大神,,

网友:
贴电路图

楼主:
手上没有电路图   大概原理是这样的

网友A:
硬件屏蔽、硬件、软件滤波,别无它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上没有电路图   大概原理是这样的

加低通滤波器

楼主:
放大之后是有低通的,现在就是,现场的环境像个箱体,,我把设备放进去,几条线放在外面,其余十几根在里面,从测试点沿大电流线走到设备(电流线避免不了)    在外面的是可以正常测温的,就是在里面的测出来温度上蹿下跳,我个人判断应该是热电偶线引入,,不知如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屏蔽、硬件、软件滤波,别无它法

硬件屏蔽的话有何好建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放大之后是有低通的,现在就是,现场的环境像个箱体,,我把设备放进去,几条线放在外面,其余十几根在里 ...

在放大之前加低通滤波器,可以滤除线上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放大之前加低通滤波器,可以滤除线上的干扰。

放大之前加,本身热电偶出来的信号很小哦,,0.04mv/℃,变化,补偿是补了,这样低通滤波放在前面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
强弱电走线必须走不同的金属线槽,不能走一起。这是施工的普遍规定。
实在不能解决,单独给热电偶套一个金属管。

网友:
强弱电走线必须走不同的金属线槽,不能走一起。这是施工的普遍规定。
no zuo no die啊

网友:
楼主还是贴个电路,先在硬件上下工夫,主要是滤波器

网友C:
用6675也出现类似问题,加滤波后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大之前加,本身热电偶出来的信号很小哦,,0.04mv/℃,变化,补偿是补了,这样低通滤波放在前面会不会 ...

试试看,不试怎么知道行不行

网友:
电源地接大地试试

网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9460-1-1.html    看这种方行不行?

网友(2016-07-02):
楼主,问题最终是怎么解决的?热电偶套金属管?

网友:
做过EFT测试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6675也出现类似问题,加滤波后解决

在哪里加什么滤波的。。。我一直搞不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在哪里加什么滤波的。。。我一直搞不定。。。

目前就在T+ T-之间增加一个 10uf电容解决

网友E(2019-04-11):
引用 网友C:
目前就在T+ T-之间增加一个 10uf电容解决

这么牛逼,一个电容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么牛逼,一个电容就解决了

就是这么牛逼,我加的100uf电解电容解决问题!因为设备上步进电机太多了,干扰热电偶太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目前就在T+ T-之间增加一个 10uf电容解决

对被测物体温度响应速度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