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输出过压保护,1.0V 1.8V 3.3V该如何保护?

楼主(2014-05-06):
现在的电源芯片都是通过分压电阻反馈控制输出电压,如果分压电阻焊错了呢?
这种小电压都是给主芯片供电的,万一电压值错了,直接就把主芯片烧掉了
TVS管找到的都是5V以上的,那请问这种小电压该如何保护呢?

网友A:
不放心就用线性稳压器。虚焊了最多没电压

网友:
如果分压电阻焊错了呢?
杞人忧天;

网友:
如果保护芯片焊错了呢,如果雷劈下来了呢,如果天塌下来砸了板子咋办呢

网友B:
在如果之前,先用万用表测分压电阻。然后上电。如果板子烧了,恭喜你,你离硬件工程师越来越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如果之前,先用万用表测分压电阻。然后上电。如果板子烧了,恭喜你,你离硬件工程师越来越近了。 ...

谢谢!(字数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放心就用线性稳压器。虚焊了最多没电压

谢谢!(字数补丁)

网友C:
也有固定输出的,不用分压电阻的

网友D:
好像ST有1.8V的TVS管。还有1.2V的。你去官网看看呢。

网友E:
测试时用限流电源,一切OK。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测试时用限流电源,一切OK。

恩,这倒是个简单容易靠谱的方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ST有1.8V的TVS管。还有1.2V的。你去官网看看呢。

谢谢!(字数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有固定输出的,不用分压电阻的

可惜选型的时候选的这样麻烦的

网友:
     如果多看两眼进行目视检查,能省下一个TVS或别的元件,那你要不要多看两眼?
   TVS管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