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今天自己FPGA 实验出现的问题吧

楼主(2014-05-06):
话说,今天我们晚上做FPGA  的实验。实验室的电脑这是一个古董。大脑袋哈    索性带了自己的笔记本去做实验。自己的笔记本是64 位的。不能安装quartus 9  自己就安装了vmware 虚拟机。

自己大姑娘上轿,第一次。虽然安装上了驱动。但是没有去hardware setup 这个按钮。还是请教了。才知道怎么弄的。

分配好引脚之后。没有将整个工程编译就下载了。结果就没有达到自己的效果。后来发现。在下载之前要将整个工程全部的编译一次。这样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总结:经历了一次。发现这个过程,并没想想象的那么简单。有时一个简单的过程。自己对其中的过程不了解。就会让自己停滞不前。有个人帮助这是多么重要的事情。
自己会越来越好的。

网友A:
楼主来这里写日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来这里写日记了……

哈哈。。写写,也算对自己的一种激励。毕竟刚刚开始学习。还是课上学习的,课上学习的仅仅是基础。自己现在努力学习。。

海尔的产品使用FPGA 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写写,也算对自己的一种激励。毕竟刚刚开始学习。还是课上学习的,课上学习的仅仅是基础。自己现 ...

做芯片前端会用FPGA。学校里面的东西还是太浅了,除了做实验之外,多专研一下数字电路,时序逻辑,对你有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芯片前端会用FPGA。学校里面的东西还是太浅了,除了做实验之外,多专研一下数字电路,时序逻辑,对你有 ...

多谢版主。会好好学习的。。

网友B:
弄明白 组合逻辑 和时序逻辑
弄明白 触发器、门电路和上面逻辑的对应关系
弄明白 状态机
差不多 就入门了

网友C:
“笔记本是64 位的。不能安装quartus 9 ”
为什么?那我怎么就可以安装?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笔记本是64 位的。不能安装quartus 9 ”
为什么?那我怎么就可以安装?

貌似9 的sopc 在win7 兼容不好.64位机装xp没啥问题

网友:
虚拟机虚拟出的似乎也是64位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9 的sopc 在win7 兼容不好.64位机装xp没啥问题

对于初学者来说  WIN7 64BIT 下装 quartus 9 64bit版 完全不会感受出所谓的兼容性问题,初学无非是那几个小实验、仿真、烧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弄明白 组合逻辑 和时序逻辑
弄明白 触发器、门电路和上面逻辑的对应关系
弄明白 状态机

多谢指点、这个组合逻辑和时序逻辑  触发器还有门电路 使用FPGA 来实现的吧,不是数电中讲的那种已经集成的芯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笔记本是64 位的。不能安装quartus 9 ”
为什么?那我怎么就可以安装?

之前安装的7 、不能够行,太盲目的认为9 也不行。以后一定认证一下。多谢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指点、这个组合逻辑和时序逻辑  触发器还有门电路 使用FPGA 来实现的吧,不是数电中讲的那种已经集成 ...

当然用fpga做了 然后做做实验

网友(2014-08-01):
quarts安装的时候是可以选择安装64位驱动包的,即使是32位的也一样不影响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