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和 NIOS2 之间可以通过一块RAM交互数据么?

楼主(2014-05-06):
        请问NIOS2 大神们,有让FPGA 和 NIOS2 之间可以通过一块RAM交互数据的方法么?

        NIOS2 <---> RAM <---> FPGA

网友:
方法总是有的

楼主:
我在Altera的中文论坛看到这样一个帖子: http://www.alteraforum.com.cn/showtopic-6079.aspx 但是还是不算特别理解

网友:
弄个双口RAM就行

网友A:
干嘛不用avalon总线呢

楼主:
  我在NIOS2中使用了一个双口RAM,把S1端口挂载NIOS2内部, S2端口 export出来了。然后再到 fpga 的top level 可以看到 s2端口的信号以及时钟等。 那么请问我的FPGA端,应该如何对 s2进行读写呢?  是直接读写还是 要按照 avalon MM 时序标准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嘛不用avalon总线呢

我 要在 FPGA内部ram2 和 nios2内部的一块 ram1之间进行块数据传递,请问这样用 avalon怎么做?
NIOS2 (ram1) <--> FPGA(on chip ram2)

网友:
当然可以,很多异构多核处理器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NIOS2中使用了一个双口RAM,把S1端口挂载NIOS2内部, S2端口 export出来了。然后再到 fpga 的top l ...

FPGA端怎么方便怎么来呗,只要能读写RAM就行

楼主:
多谢,实验了一下,证明上面的方式是可以的。要注意  write写使能信号是 ‘1’有效!!!!

网友B:
干嘛要把s2端口export出去呢?直接把你要写RAM的哪个模块封装成Avalon接口挂总线上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嘛要把s2端口export出去呢?直接把你要写RAM的哪个模块封装成Avalon接口挂总线上不就行了 ...

不太会封装,直接export了。。。求指大神指导封装方式

网友:
可以做双口RAM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