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个好用的免费的虚拟机 VMware Player

楼主(2014-05-06):
用的最多的可能是  vmware workstation 但他是收费的,而且很大,会很卡。

VMware Player就很不错,详细情况就去 google 吧

官网下载

网友A:
我用virtual box
免费的 感觉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virtual box
免费的 感觉也不错

恩,对的,但感觉还是 VMware 好用一些。。呵呵习惯

网友:
Vmware Player已经使用好久了的飘过。。。。

网友:
特地安装了一个跟VBOX比较,在打开共享文件夹操作时候,比VBOX慢太多了,能卡很久,VBOX非常流畅。

网友:
Player是不是只能运行,不能建立?虚拟机文件一般去哪里下?

网友:
player可以建立虚拟机,一般用我觉得和station差不多,到现在为止,发现得一个问题是,好像少一个网络设置工具

网友:
试用一哈看

网友B:
主要是感觉和WINDOW共享要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感觉和WINDOW共享要方便。

是的,一拖就进去了

网友:
VB有个嵌入模式,屏幕底部同时显示两个任务栏~

网友C:
看具体的应用需求,
- 要求VM有USB 3.0 SS支持,要求AVX,SSE4等高级指令集支持,更好的图形性能,更好的和Windows Host集成,等等,这时候,VMware有优势;当然,VMware Play能否支持这些不一定。
- 要求同时起若干个VM,那么VMware Play印象中是不行的;Workstation没问题;VBox没问题。
等等,等等,还比如界面,RDP,Snapshot管理,VirtIO-net。。。

VMware WorkStation/Play和VBox在基本功能上差不多,针对细节各有优劣。重要的是,VBox全免费,VMware只有Play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具体的应用需求,
- 要求VM有USB 3.0 SS支持,要求AVX,SSE4等高级指令集支持,更好的图形性能,更好的和 ...

分析的很不错,VM和主机共享文件很方便

网友:
virtual box可是大名顶顶SUN公司的产品,还是免费的,一直用它。

网友:
vbox在windows下也有第三方插件可以在host和guest相互复制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