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侠Kinetis里面DMA,怎么查看未传输的长度(已解决)

楼主(2014-05-07):
如题,我想知道还有多少长度的数据还没有传送,如何查看?
谢谢解答

楼主:
没有人知道的?我看了一下手册,也没发现哪里有。飞速卡尔的FAE你们怎么看?

网友A:
楼主你好,你想怎么用这个未传完的长度呢?是在传输过程中吗?还是没传完就直接关掉DMA还怎么样呢?如果可以,你试试BCR寄存器能不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想怎么用这个未传完的长度呢?是在传输过程中吗?还是没传完就直接关掉DMA还怎么样呢?如果可 ...

想在传送的过程中看到;
BCR在KL系列里面看到有,手头没有没法试验,我用的是K20。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在传送的过程中看到;
BCR在KL系列里面看到有,手头没有没法试验,我用的是K20。 ...

是在出错的时候看吗?

楼主(2014-09-04):
问题没有解决,版主就打上“已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