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微型四旋翼成功起飞啦!!!

楼主(2014-05-07):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jkzNzg5MjEy/v.swf

      视频是第一次起飞,实在飞的乱七八糟,主要是不会操作,当然pid参数没没调好,但是总算飞了。
    经过半个多学期的努力,我的四轴也成功起飞了,前后做了两次板。程序参考了:圆点博士、匿名四轴、烈火四轴、蜂鸟四轴,国外四轴等等四轴,都看了一遍,东抄抄西抄抄就抄好了。
    现在的功能是可以用手机遥控,上位机是蜂鸟四轴的上位机,很好用。做完感觉其实也不难,关键在于敢做,现在一次做板便宜的很。主要强调一点,四轴的pid算法,用普通的pd算法稳定性比较差,应该用串级pid,具体也没去仔细研究,自动控制原理和现代控制理论没看懂,这两本书实在写的太烂了,什么数学建模的都不懂,就是角度+角速度+角加速度。全部代码就不上传了,因为都是抄别人的,实在是不好意思,核心代码如下:
/*
* 函数名:Moto_control
* 描述  :电机控制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调用  :外部调用
*/
void Moto_control(void)
{
qianhou_error= Q_ANGLE.X - (Rc_Data.Pitch-1500)/Rc_Data.Value; //角度

delta_qianhou    = GYRO_LAST.Y  - lastGyro_qianhou;       //
lastGyro_qianhou = GYRO_LAST.Y;
deltaSum_qianhou = delta1_qianhou + delta2_qianhou + delta_qianhou;//角加速度
delta2_qianhou   = delta1_qianhou;
delta1_qianhou   = delta_qianhou;

PID_qianhou = 7.5*qianhou_error +0.11* GYRO_LAST.Y+0.5*deltaSum_qianhou;//串级pid,这个pid
参数有很大的容错性,只要p调好了,后面两个参数差一点没关系,但是如果还要搞得非常稳定,那还得深入研究。。

zuoyou_error= Q_ANGLE.Y + (Rc_Data.Roll-1500)/Rc_Data.Value ;

delta_zuoyou    = GYRO_LAST.X - lastGyro_zuoyou;
lastGyro_zuoyou = GYRO_LAST.X;
deltaSum_zuoyou = delta1_zuoyou + delta2_zuoyou + delta_zuoyou;
delta2_zuoyou   = delta1_zuoyou;
delta1_zuoyou   = delta_zuoyou;
  PID_zuoyou = 7.5* zuoyou_error+0.11* GYRO_LAST. X+0.5*deltaSum_zuoyou;

fangxiang_error= Q_ANGLE.Z;
  PID_fangxiang=7.5*fangxiang_error+0.11*GYRO_LAST. Z; //水平方向直接采用PD算法

if(Rc_Data.Thro>1050)                 //油门保护
{
   pwm_qian = Rc_Data.Thro - 1000+PID_qianhou-PID_fangxiang;
   pwm_hou = Rc_Data.Thro  - 1000-PID_qianhou-PID_fangxiang;
   pwm_zuo = Rc_Data.Thro  - 1000+PID_zuoyou+PID_fangxiang;
  pwm_you = Rc_Data.Thro  - 1000-PID_zuoyou+PID_fangxiang;
}
else
{
  pwm_qian = 0;
  pwm_hou = 0;
  pwm_zuo = 0;
  pwm_you = 0;
}
  Moto_Pwm();
}

        给大家算算成本:
        7*16空心杯  2元*4个=8元
        4.5mm桨叶  1.8元*2对=3.6元
        stm32f103    8.9元
        蓝牙模块    25元
        mpu6050     11元
        板子        13.4元(第二版是一时兴起做的,比较匆忙,下午画到晚上,淘宝店都关了,随便找了一家,说要100元,没有讲价,因为形状比较奇怪,加税点加运费,应该还能降下来)
        电池        8元(好像,随便捡的)
        mos管,稳压管,晶振,开关,led等,电阻电容,撑死5元
        总价       83元,比我上次做的平衡车还便宜,如果蓝牙模块换成8块钱一个的贴片2.4G nrf模块,那就更便宜了,哈哈。
上传一个,四轴飞行器的原理图吧。我现在做的也只能用人工遥控,无法做到定位,实在没想出什么办法,摄像头用单片机处理数据处理不过来,得用matlab,但是我是电气专业的,电脑软件懂得不多,zigbee协议又太难了,想等以后有现成的rssi测距模块后再搞,请喜欢研究的朋友共同探讨,我的下一个项目是自平衡自行车。

网友A:
楼主。麻烦你遥控信号如何转成期望姿态角的,能否稍微说明一下?!主要就是这个量Rc_Data.Value,感谢…

网友:
貌似采用的是+飞行模式啊…

网友B:
楼柱,有配件卖吗?

网友:
牛呀,顶个,顺便mark.

网友C:
感觉没用到串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麻烦你遥控信号如何转成期望姿态角的,能否稍微说明一下?!主要就是这个量Rc_Data.Value,感谢… ...

遥控值是1000-2000的数,value是感度,是灵敏度,也是遥控的一个参数,你也可以直接设置一个固定值,例如:7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没用到串级啊、、、

关键是串级的具体模型不太清楚,然后又不是传统的PID,所以就说成串级了,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柱,有配件卖吗?

我是学生,不卖东西,都是淘宝上买的,很容易找到的商品。

网友:
从代码上来说,应该是没有串级,如果是串级PID的话,应该有内外环,外环角度环,输出期望角速度给内环,然后内环是角速度环,输出给电机。内环精调,外环粗调。听说内环调好了之后,外环的参数可以可调范围就很大。本人没有尝试过,所以具体的也不清楚。

网友:
不错,正在研究,用得着

网友D:
恭喜,做得非常棒啊,这个四轴对角电机轴距是多少的?

网友:
你在哪大样的100能搞定?

还有你电机在哪买的,才2Kuai?

网友:
LZ原理图里面的MOS管是SI2302吧?表错为SI3202了。。

网友:
你真牛,白菜价玩四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做得非常棒啊,这个四轴对角电机轴距是多少的?

10厘米。

网友E:
楼主你做的四轴,如果只操作油门,会左右前后晃么?

网友F:
你是在哪打样的  推荐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做的四轴,如果只操作油门,会左右前后晃么?

会,要手动不断校正。。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是在哪打样的  推荐下

就淘宝一下pcb打样,选最便宜销量最好的就对了,质量都是可以的。。

网友:
~~牛人~求帮助!!!

网友G:
牛人,我这都拖拉两个多月了,也没敢飞,问下楼主,平衡调到什么程度就能飞了?PS:好熟悉的兔子

网友:
LZ有空组织一波套件团购呗    挺有意思的

网友H:
这么大晶振不嫌沉啊

网友I:
可以分享下MPU6050控制吗?

网友F:
你的四轴上面好像没有HMC5883   这个可以不需要么?

网友J:
我的所有器件都齐了,板子也快回来了,已经拖了两个月了,看到LZ的视频,看来我也得马上行动起来啊!!

网友:
很好 ,一直想自己做一个。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G:
牛人,我这都拖拉两个多月了,也没敢飞,问下楼主,平衡调到什么程度就能飞了?PS:好熟悉的兔子  ...

我做小只的,很好飞,也不会摔坏,先在手上试试x轴能稳定就能飞了,大胆飞,试试就起来了,没什么经验技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么大晶振不嫌沉啊

主要是便宜,差不了多少重量,才37g,再加20g照样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以分享下MPU6050控制吗?

mpu6050的四元数算法参考“捷联惯性导航”这篇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四轴上面好像没有HMC5883   这个可以不需要么?

现在只是简单手机遥控,飞一会儿就掉下来了,直接z轴陀螺仪积分就可以了,误差不大,hmc5883用不上,主要是懒得用,因为电机的电磁干扰很大,还要校准算法,没去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的所有器件都齐了,板子也快回来了,已经拖了两个月了,看到LZ的视频,看来我也得马上行动起来啊!! ...

哈哈,加油。。看看别人的程序,大胆搞,很快就起飞了。。

网友:
说的很对,一直想做,但就是没有勇气做!

网友(2014-10-29):
你好牛呀,偶像呀

网友:
有串级pid的资料么

网友:


网友:
厉害,我的还没有起飞成功.不过快了.

网友:
赞一个   我的四轴还不知道什么时候飞呢

网友:
白菜价的四轴。学习了

网友:
赞一个,LZ的结构设计很巧妙,唯一的是抗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