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用飞思卡尔的 HCS12DG128 控制1602液晶屏C程序

楼主(2014-05-07):
引脚使用情况:

源程序:
//Name:LCD OUTPUT TEST
//Description:HCS12DG128 with LCD1602, Edit in CodeWarrior 5.1
//显示main函数中tempshow数组中的字符
//采用了读取1602工作状态来检测忙/闲的方式,而不是简单的利用delay()做短时间延迟
//等待,虽然多用了一个I/O引脚,但是将LCD显示占用时间降到了最短,工作也更可靠

#include <hidef.h>
#include "derivative.h"

//LCD OUTPUT
#define LCDData PORTA
#define LCDRS PORTK_BIT2
#define LCDRW PORTK_BIT0
#define LCDE PTM_PTM7
void LCDSendCom(byte cmd);
void LCDSendData(byte data);
void LCDWaitForReady(void);

//---------- IO口初始化 ------------//
void InitPort(void)
{
  DDRB=0xff;
  PORTB=0x00;

  DDRA=0xff;
  DDRK=0xff;
  DDRM=0xff;
}
//---------- 时钟初始化 ------------//
void InitPLL(void)    //BusCLK=24M
{
  CLKSEL=0x00;
  PLLCTL=0xe1;        //检测到外部晶振失效时进入自给时钟方式
  SYNR=2;             //PLLCLK =2*OSCCLK*(SYNR + 1)/(REFDV + 1)
  REFDV=1;            //24MHz
  PLLCTL=0x60;        //时钟监控、锁相环电路允许
  asm  NOP;           //空操作,进行简单的延时,等待锁相环的相应
  asm  NOP;
  asm  NOP;
  while(!(CRGFLG_LOCK)==1); //时钟校正同步
  CLKSEL=0x80;        //锁相环频率锁定

  //COPCTL = 0x00;      //关闭看门狗
}

void InitLCD(void)
{
  LCDWaitForReady();
  LCDSendCom(0x38);

  LCDWaitForReady();
  LCDSendCom(0x06);

  LCDWaitForReady();
  LCDSendCom(0x0c);
}
void LCDSendCom(byte cmd)
{
  //RS,RW=00写指令
  LCDRS=0;
  LCDRW=0;

  LCDData=cmd;

  //给出E信号下降沿,使指令写入LCD
  LCDE=1;
  LCDE=0;
}
void LCDSendData(byte data)
{
  //RS,RW=10写数据
  LCDRS=1;
  LCDRW=0;

  LCDData=data;

  //给出E信号下降沿,使数据写入LCD
  LCDE=1;
  LCDE=0;
}
void LCDWaitForReady(void)
{
  //RS,RW=10读忙标志
  LCDRS=0;
  LCDRW=1;

  DDRA_BIT7=0;
  LCDE=1;

  while(PORTA_BIT7==1);

  DDRA_BIT7=1;
}

void LCDShow(byte* str)
{
  byte i;

  LCDWaitForReady();
  LCDSendCom(0x80);

  for(i=0;i<16;i++)
  {
    LCDWaitForReady();
    LCDSendData(*str);
    str++;
  }

  LCDWaitForReady();
  LCDSendCom(0xc0);

  for(i=0;i<16;i++)
  {
    LCDWaitForReady();
    LCDSendData(*str);
    str++;
  }
}

void main(void)
{

  byte tempshow[]="abc45678ABCDEFGHabc45678ABCDEFGH";

  DisableInterrupts;
  InitPort();
  InitPLL();
  InitLCD();
  EnableInterrupts;

  for(;;)
  {
    LCDShow(tempshow);
    _FEED_COP();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