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据延迟输出问题

楼主(2014-05-07):
我想问一下如何延迟数据输出,是它比原来迟两个时钟输出?
这是x输出的代码:
begin
if( Done_Sig ) begin isRead<=0; isWrite <= 1'b0;x<=x+1'b1; end
else begin isRead<=0; isWrite <= 1'b1; rData <=datout1 ; rBRC <= x;  end
end
想延迟2个时钟周期使得x输出的值与datout1的数值对准,怎么办?

网友:
貌似用FIFO,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
加两级FF,不就是延迟2个时钟周期?

楼主:
会不会太麻烦了

网友A:
用两级输出的shift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两级输出的shifter

谢谢哈~ 我想再问下,我数值(如上图的datout1)经过一个深度为1024的fifo,是不是说明延时了2048个clk。如果x要与它数值匹配,所以要经过一个1024级的shift延时么

网友:
一般而言,每个时钟节拍,只延迟1个时钟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