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颗升压IC,要求3.3V升5V,输出5mA即可

楼主(2014-05-07):
要求如下
1. 3.3V升5V,最好是3.8-5V之间可调 输出电流2mA-5mA即可,
2. 效率要高,不用电感最好,
3. 封装体积小, 引脚少

网友:
不要电感,那就电荷泵了

网友A:
楼主是用于低功耗的5V设备?
建议稳压输出电荷泵,效率低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用于低功耗的5V设备?
建议稳压输出电荷泵,效率低了点

是的,用于做液晶的VLCD, 定做了一块VA屏,生产前和液晶厂沟通了用HT1621驱动, 3.3V,1/4duty,1/3bias供电, 结果屏到手,发现3.3V只能点个微亮,VLCD调到4.2V左右才行, 现在液晶厂还在改, 也不知能不能改好, 如不能,我只好自己做个升级板调高VLCD了.太坑了

网友:
这个是背光驱动电压把,电流没这么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用于做液晶的VLCD, 定做了一块VA屏,生产前和液晶厂沟通了用HT1621驱动, 3.3V,1/4duty,1/3bias供电,  ...

没什么功率的,直接用单片机的PWM口自举升压

网友:
贴片的电感也可以做的很小的,不知道用绕线的和电容样式封装的电感有什么区别,没用过,有比较过的说说。
用电感的话弄个SOT23封装的就可以了。MP1540就可以。

网友B:
用MCU的IO输出PWM做电荷泵就可以了啊,不过升压的我还没做过,只弄个负电压的,很方便,2个二极管,2个电容,搞定,要稳压另外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MCU的IO输出PWM做电荷泵就可以了啊,不过升压的我还没做过,只弄个负电压的,很方便,2个二极管,2个电容 ...

自己做很麻烦, 一是MCU要有PWM端口, 二来零件多, 稳压也很不好弄

网友:
10A45

网友:
搜索  10A45

网友:
10A45     cat

网友:
cat3200  sot23-5

楼主:
cat 10a45吗? 一直找不到PDF, 但淘宝上有家店有他的参数介绍, 也不知道以后好不好买

网友:
http://www.onsemi.cn/pub_link/Collateral/CAT3200-D.PDF

网友C:
换LCD厂家,3.3V 配HT1621的笔段LCD 哥开了N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LCD厂家,3.3V 配HT1621的笔段LCD 哥开了N款了!

开模费都交了, 这款屏比较大, 138mm*50mm, 关键是VA黑膜,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楼主:
cat 10a45吗? 一直找不到PDF, 但淘宝上有家店有他的参数介绍, 也不知道以后好不好买 ...

cat3200 静态电流1.7mA有些大了, 别的指标都还行

网友(2014-10-08):
引用 楼主:
cat3200 静态电流1.7mA有些大了, 别的指标都还行

楼主选型确定没?我也有3.3V升5V,最好无电感,外围简单要求。

网友:
SP6641/SP6644,不过外围器件多,板子放不下,只能看看电荷泵型的升压,电流40mA@5V

网友:
A_D-1W & B_LD-1W 系列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