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MSP430F5529 USB的问题

楼主(2014-05-07):
我用MSP430F5529做CDC通信出现USB无法识别硬件的问题,设备管理器显示unknown device,硬件是官方的原理图,可以通过USB可以BSL下载程序,系统是WIN732位,请问会是什么问题?
更新MSP430_CDC.inf这个文件也不行

网友:
晶振换成8m试试

楼主:
谢谢回复,确实是晶振的问题,没有配置好USB的时钟,另外驱动文件也不相符,现在问题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