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3个对讲机,大家看看

楼主(2014-05-07):
一个是摩托罗拉GP88,一个是鬼子的(外壳也是铁的)C150,一个是KENWOOD

网友A:
给GP88S加过GPS定位,给马兰士C150,C450换过电解电容,建伍的只对基地台熟悉,对手台不熟。

楼主这几个成色比较差了。就建伍的还好一点。

网友:
分立元件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GP88S加过GPS定位,给马兰士C150,C450换过电解电容,建伍的只对基地台熟悉,对手台不熟。

楼主这几个成 ...

这上面有有用的件吗

没有用的话这个就当垃圾卖或扔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给GP88S加过GPS定位,给马兰士C150,C450换过电解电容,建伍的只对基地台熟悉,对手台不熟。

楼主这几个成 ...

苹果猫也是HAM?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上面有有用的件吗

没有用的话这个就当垃圾卖或扔掉了

现在不玩这些进口的东西了。自己用都是几百元的国产手台,质量一般,但是功能强大,用起来方便,丢了摔了也不心疼。

网友:
如果有成对儿的手台,可以改成数传电台玩玩。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苹果猫也是HAM?

入会十年多了,也不思进取,越来越觉得没意思。现在基本都是出去自驾带个电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入会十年多了,也不思进取,越来越觉得没意思。现在基本都是出去自驾带个电台。 ...

同样不思进取的握个爪儿。玩电台太烧钱,自己做更烧钱,一直都烧不起,而且北京不让架中继,一直是用一个黑中继和周边朋友聊聊天。短波没条件架天线,438.500上又太乱,也是只有出去自驾能用的多点

网友C:
我cao, 居然还能看到我n年前的作品。。。。。。。。。。。。。。。。。。。。。。。。。。。。。。。cao

网友:
自己弄个对讲机放车上,大伙儿出去还不错。

网友:
楼上也玩PROIS?

介绍介绍GP88的扩展功能?
GP88S自带扩展位了,方便很多了,都不用飞线了。

网友:
手上也有几个 好像是motor的对讲机,,,不会用都成电子垃圾了,,,,

楼主:
11楼

哪个是你设计的啊?摩托??

网友C:
引用 楼主:
11楼

哪个是你设计的啊?摩托??

建5。 大概12年前吧。年代太久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5。 大概12年前吧。年代太久远了。。。

大神,膜拜!
能不能给我们提供点高频方面的资料?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5。 大概12年前吧。年代太久远了。。。

膜拜大神

网友:
楼上2位就不要起哄了,现在基本没有模拟通信了。 有世界末日时记得找我 到时这种低级技术就有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5。 大概12年前吧。年代太久远了。。。

膜拜一下,

网友:
看来这坛里火腿还不少

网友:
多年未交费,不知还有用不?

网友:
楼上的火腿推荐个功能多的国产手台吧,声音要清晰的,先谢了。

网友A:
泉盛 TG-K4AT(UV)

UV双段双守,低功率出2W,高功率出5W(这个功率我自己拿仪器测的,一点水分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泉盛 TG-K4AT(UV)

UV双段双守,低功率出2W,高功率出5W(这个功率我自己拿仪器测的,一点水分都没有) ...

谢谢苹果猫,刚拍了2台。

网友(2014-09-15):
坛子里还有对讲机开发人员,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泉盛 TG-K4AT(UV)

UV双段双守,低功率出2W,高功率出5W(这个功率我自己拿仪器测的,一点水分都没有) ...

5W?这大的功率?
无委会不管?
记得9几年的时候,家里有个大功率无绳电话,电线嗨大,还弄了个4米的钢管,装4楼楼顶上,距离真是远,直线距离15公里,声音都还很清楚

网友D:
感觉比我的TG-UV2好

网友:
我的也是TG-UV2,有个问题一直没搞懂,灵敏度-122dbm如何换算成uV?
在广坛上请教也没人指点。

网友:
这个能传几公里啊?

网友:
这货,古董级别的了

网友:
手机发个图片真难

网友E:
苹果猫
泉盛 TG-K4AT(UV)
用办什么手续吗?

网友:
pcb 布线还不错....

网友:
我有2个玩具,2W的,不知道能改啥玩

网友:
LT6100P 也不错 300元 简单实用

网友:
竟然有设计kewood的大牛在,这里水很深啊
现在的低端机基本是rda 或者bk的芯片,简单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苹果猫
泉盛 TG-K4AT(UV)
用办什么手续吗?

如果你愿意体验一下,那个连合法性都被质疑的协会,养着一帮比公务员还公务员的大爷,就可以去申请入会,考操作证,交会费,等验机。

如果你没事不作,别去某广场某门拿着对讲机喊口号,没人管你有没有手续。

网友:
芯片都太老了。。。

网友:
老古董啊,收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5。 大概12年前吧。年代太久远了。。。

牛逼。模拟厉害更牛逼

网友:
居然能够如此近距离的接触大神!

网友:
做对讲机也不容易啊

网友:
建伍的有点久远,我这里有大批88和88s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感觉比我的TG-UV2好

tg-uv2充电完成会转绿灯吗?

网友:
学习,长长见识

网友:
现在进口机假货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tg-uv2充电完成会转绿灯吗?

没注意,我都是前一天晚上睡觉前开冲,早上拔掉。好像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5。 大概12年前吧。年代太久远了。。。

又见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5。 大概12年前吧。年代太久远了。。。

膜拜!!!

网友:
密密麻麻都是元器件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同样不思进取的握个爪儿。玩电台太烧钱,自己做更烧钱,一直都烧不起,而且北京不让架中继,一直是用一个 ...

这个是需要国家发许可证的?

网友:
一直有个问题没搞懂:好易通的HYT-700为何从上市起就那么贵?没看出有啥特殊功能啊?从HYT-500开始本来以为会顺利升级成700,没想到价格成为了障碍。
请大牛说一下。

网友:
折个国产的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这个是需要国家发许可证的?

中继吗?中继需要申请频率,交占频费,还得验设备,只能公司申请,个人不受理。不过现在注意点,没人会查,进北京的检查站查的比较严,经常能遇到查车台手续的,随便给个操作证或执照都行,他们也不懂,手台没人管,只要别拿着在检查站那些人面前晃就行。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中继吗?中继需要申请频率,交占频费,还得验设备,只能公司申请,个人不受理。不过现在注意点,没人会查 ...

这个能产生收入?还是纯业余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能产生收入?还是纯业余爱好?

一般是工作需要,比如工地,小区保安,工程施工,出租车,黑车,等等小范围频繁的通信,虽然现在黑着用的特别多,一旦被查到,交的罚款还不如先去申请合法频率呢。

当然个人爱好者也有喜欢自己架中继,方便朋友通联用,一般都是黑着用的,不干扰其他正常频率,基本没人查。

网友(2016-05-26):
引用 网友A:
泉盛 TG-K4AT(UV)

UV双段双守,低功率出2W,高功率出5W(这个功率我自己拿仪器测的,一点水分都没有) ...

宝丰的靠谱么?

网友:
C150太经典了,销量有100W部。

网友H:
这几种我都一个一个零件拆下来研究过,当年整日整夜的住在实验室,看到了就想起来当年的经历。一晃快20年了,现在的我人也老了,头也白了,牙也没了,而这些对讲机,还能够吸引人。

网友:
十多年前,那时航道用这个多,还有其他部门的,C150 ,C450和建伍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几种我都一个一个零件拆下来研究过,当年整日整夜的住在实验室,看到了就想起来当年的经历。一晃快20年了 ...

顶,老前辈!!!

网友C(2016-07-09):
引用 网友I:
膜拜大神,请问现在对讲机的方案想改成数传电台是否可行?之前根据手台的电路,还画了板子,没有仪器却调 ...

讲句实话, 没有仪器高频是很难玩的。
虽然频率不高, 可是最后那个低通你没有仪器就调不出。
也看不出你的布线是不50欧。
同时你的功放管偏置电路也没有电感,会造成很大损耗。

网友:
引用 网友I:
膜拜大神,请问现在对讲机的方案想改成数传电台是否可行?之前根据手台的电路,还画了板子,没有仪器却调 ...

。。。现在都神马年代了 还是买单芯片对讲机实验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C:
讲句实话, 没有仪器高频是很难玩的。
虽然频率不高, 可是最后那个低通你没有仪器就调不出。
也看不出你 ...

请教大神对讲机都怎么对待晶振的  大家用在单片机的晶振好像一般20ppm吧 匹配电容什么的不注意还不止   给小孩玩的30块玩具对讲机现在也用的单芯片对讲机芯片 跟300块区别是功率和软件功能 信道间隔12.5k  也用的49s晶振 估计跟单片机用的一个级别的? 偏差不会太大?或者同样封装玩具对讲机用的精度高多了?或者每个做标定?   单芯片时代那些高精度的 有源的 温补的都不需要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cao, 居然还能看到我n年前的作品。。。。。。。。。。。。。。。。。。。。。。。。。。。。。。。cao ...

     牛啊,十几年前做通讯的都是那个年代的大神

网友:
看着GP88,好像是外加了板件,疑是铁路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J:
请教大神对讲机都怎么对待晶振的  大家用在单片机的晶振好像一般20ppm吧 匹配电容什么的不注意还不止    ...

玩具级别无所谓。 以前是靠电容调整频率, 后来可变电容体积太大, 大多用tcxo或vcxo, 用dac口电压调。

至于通讯系统,噪音问题比较敏感, 比如现在流行的dmr,还是tcxo多. 3g/4g是用pll补偿。

网友J:
引用 网友C:
玩具级别无所谓。 以前是靠电容调整频率, 后来可变电容体积太大, 大多用tcxo或vcxo, 用dac口电压调。

玩具我试了下,一边放冰箱冷了,一边加热了,两边还是能通上。 409M频点,不知道它是不是在单片机设置频点写寄存器时候根据片内温度传感器做了温补修正,还是普通晶振精度对于对讲机不补偿就行。
手机可以由基站参考校准, 对讲机的VCXO,只出厂校准还是使用中也调整,如果使用中调整,由什么做参考补偿,温度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J:
玩具我试了下,一边放冰箱冷了,一边加热了,两边还是能通上。 409M频点,不知道它是不是在单片机设置频 ...

对件机出厂调整后就不动, 毕竟廉价。

手机, 现代手机是会通过温度补偿, 同时(有些)有插卡时候也会和基站对齐, 或和gps对齐。

网友:
引用 网友J:
玩具我试了下,一边放冰箱冷了,一边加热了,两边还是能通上。 409M频点,不知道它是不是在单片机设置频 ...

自己可以查一下, XO频率和温度关系不是线性, 是类sine.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件机出厂调整后就不动, 毕竟廉价。

手机, 现代手机是会通过温度补偿, 同时(有些)有插卡时候也会 ...

谢谢啦  看来这种单芯片集成方案便宜对讲机,普通晶振就能满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