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想将FlexNVM不用成EEPROM,只用成普通的Flash(已解决)

楼主(2014-05-07):
这两天在研究MSD,想将MK20DX256VLL7中的32K的FlexNVM当成MSD的空间,看了好久都没理解得了,FlexNVM与FlexRAM好像是分开地址的,这个有表为证:

但怎么就需要配置EE什么的?

还有,我如果配置成全是DFlash,我该如何读写?还依然是从0x14000000那里写呢?还是从0x10000000那里写?写的时候是直接写数据呢?还是要用FMC进行?

请各位帮帮我,能用比较容易理解的方式告诉我,谢谢!

网友A:
楼主你好,楼主你不需要EEPROM的话,你就不需要将flexNVM分区了,直接将flexNVM当flash的block1使用就行,flexRAM就当RAM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楼主你不需要EEPROM的话,你就不需要将flexNVM分区了,直接将flexNVM当flash的block1使用就行,f ...

这样子啊,那么我不用EEPROM,操作DFlash的时候与操作PFlash是同样的方式?上电默认是无EE的,我可以不用初始化FlexNVM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子啊,那么我不用EEPROM,操作DFlash的时候与操作PFlash是同样的方式?上电默认是无EE的,我可以不用 ...

是的,直接当flash用就行了。
操作flash的代码在我们的驱动包里有:http://cache.freescale.com/files ... mp;Parent_pageType=
或者你直接拿CW的PE中的flash_LDD做。
如果做的过程中遇到问题,欢迎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直接当flash用就行了。
操作flash的代码在我们的驱动包里有:http://cache.freescale.com/files/32 ...

谢谢!PFlash操作过的,没什么问题,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PFlash操作过的,没什么问题,呵呵!

好啊,那你问题解决了,帮我结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啊,那你问题解决了,帮我结贴啊!

我很有职业道德的,已经结了,可能网络反映慢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啊,那你问题解决了,帮我结贴啊!

哥,搞好几天,写到是能写进去,可擦除不了啊,用Flash的扇区擦除命令,擦不掉!是不是擦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啊,那你问题解决了,帮我结贴啊!

帮帮忙啦!

硬件:TWR-K20D72M
目前的情况,按普通Flash操作FlexNVM,可以写进去,擦除扇区的命令不起作用!擦不掉!

网友A:
亲,下午有空帮你看看啊,你顺便把你代码上传给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亲,下午有空帮你看看啊,你顺便把你代码上传给我看看。

谢谢啦,工程是PE结构的KEIL工程,include路径我已经改了,你不用管,直接编译即可!仿真的时候,写可以、读可以、但就是擦除不掉。

其实我是先在MQX里面做的,可以写,可以读,就是擦除扇区的时候擦不掉,我就用PE建了这个工程,看一下单独擦除行不行,结果发现,一样的结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啦,工程是PE结构的KEIL工程,include路径我已经改了,你不用管,直接编译即可!仿真的时候,写可 ...

好的,下午待我测试之后会回复你,请耐心等待下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下午待我测试之后会回复你,请耐心等待下哦!

版主,你好啊,我在PE中已经搞定了,是因为我擦除函数的地址跟数据长度参数都不对,地址必须要输入段尺寸的整数倍,长度要输入段尺寸!我再看一下在MQX中为什么不行,呵呵,谢谢你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你好啊,我在PE中已经搞定了,是因为我擦除函数的地址跟数据长度参数都不对,地址必须要输入段尺寸 ...

解决了就好啊,感谢分享经验,是的,擦除要按段来的,我昨天下午正好准备用flash_LDD给你做个的,后来又有其他事情就准备今天给你的。
MQX的问题,你直接发技术服务请求吧,国外的MQX工程师可能比较熟悉你这个问题。

网友:
haha   这是个好东西 留着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