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 Flash写平衡实现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05-07):
各位,好!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目前我在K60上外接了一个SPI Flash,本想用MFS做文件系统,但发现MFS本身没有写平衡算法,按照目前的数据写入要求要不了多长时间Flash就废了,所以想重新移植一个FAT FS,但发现几乎都是没有平衡算法的,不知道大家对于Flash的写平衡问题是如何处理的?希望有经验的同仁能交流分享。

感谢!

网友:
spi flash 一般是nor  你的数据真的大到这种程度?
反正spiflash不大 可以用jffs2 或者ubifs 不知道你的系统怎么样 如果是类linux的 移植不麻烦

网友:
这个我没做过,但是最近也在研究MSD,可能到时候也得用文件系统,关注一下!

网友:
可以看看ubifs这类的文件系统吧

楼主:
用的是K60 + MQX,并不是数据大到需要用Nor flash,而是数据需要频繁的写入。

网友:
文件系统 有点麻烦

网友:
EMMC好像可以  如果是spi flash的自己写均衡还是蛮有难度的,建议参考日志型文件系统   自己写个也是可以的

网友(2015-10-07):
楼主 如何解决的磨损平衡?可否说说方法,目前俺也在研究这块.谢谢

网友:
楼主 如何解决的磨损平衡?可否说说方法,目前俺也在研究这块.谢谢
直接回复楼主位,希望你能看到 呵呵

网友:
spiffs有写平衡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