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335 EQEP1s问题

楼主(2014-05-07):
EQEP模块里面的S引脚能不能不和A,B,I合用?在编码器模块正常使用的情况下,用作GPIO可以么?

网友A:
可以,每一个IO没有限制一定要和相同功能的其他IO一起使用。比如SCI,TXD可以用作SCI,RXD完全可以用作GPIO。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每一个IO没有限制一定要和相同功能的其他IO一起使用。比如SCI,TXD可以用作SCI,RXD完全可以用作GPIO ...

好的谢谢!

网友B:
可以,我先前的设计方案是讲EQEP1S作为限位开关信号,但是当碰到限位开关的时候只发送一个信号,可能会让执行设备接收不到,后来将方案改为讲EQEP1S配置为普通IO口,当碰到限位开关后,一直为低电平,通过读取IO口的电平值,来持续发送碰到限位开关后的指令,保证状态稳定可靠!希望有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我先前的设计方案是讲EQEP1S作为限位开关信号,但是当碰到限位开关的时候只发送一个信号,可能会让执 ...

我们设计上已经使用了!非常感谢!

网友C:
QEPS可以作为GPIO,一般QEPI、QEPA、QEPB接编码器就行了,QEPS接行程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QEPS可以作为GPIO,一般QEPI、QEPA、QEPB接编码器就行了,QEPS接行程开关

已经在设计上使用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