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描枪数据线芯片cy7c63813

楼主(2014-05-07):
最近有一个扫描枪,扫描时有发出响声,但没接收到数据,检查后发现是数据线的问题,拆开后的数据线发现有一个芯片cy7c63813,对调上好的数据线上的该芯片就工作正常,该数据线是一头USB,一头RJ45的网线头。附上图。

现在请教下大侠们,能不能将该芯片里面的程序读出,能否在电脑上直接读,用什么软件?然后我将有问题的数据线重新下载下。谢谢指点。

网友:
这个貌似程序不在芯片内,插上电脑之后通过上位机传到芯片运行的

不好意思看错了,我以为是68013

楼主:
cy7c63813引脚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