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陀螺仪DIY一个角度传感器,MEV-50-A

楼主(2014-05-07):
用陀螺仪DIY了一个角度传感器,用的村田MEV-50-A,准备用在我的智能小车上,让车保持直线行驶
1,有温度与电压补偿算法
2,静置数天后,角度没有漂移
3,直接串口和数码管输出角度,角度精确到小数点后3位,如图所示,表示174.206度
4,可以通过串口随意改变角度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村田MEV-50-A的资料吗?

        这是资料,

网友:
动态下,直线行走角度变化有多大?

网友:
能让小车保持直线行走 是个不小的工作量啊

希望楼主能取得突破

网友:
竟然用这个方法让车走直线??单走直线应该还行,要是多转几个弯光靠这个就不行了

楼主:
多转几个弯也没有问题啊,首先要保证角度不漂移,其它都好处理

网友:
角度精度可达多少

楼主:
小数点后三位

网友:
这IC貌似很贵,LZ多少大洋买的

楼主:
陀螺100元啊,MCU不贵8元

网友A:
有村田MEV-50-A的资料吗?

网友:
收到文档,感谢分享!!

网友:
从数据手册上看,感觉这个传感器不错,价格也还可以接受。

网友:
数天后都没有漂移??? 有点扯吧。。。

网友(2014-07-17):
有开源的想法么,楼主

网友(2015-11-12):
数天都没漂移?楼主确定不会是像手表指针一样转了N圈后的结果吧。
不太相信喔。

如果装到四轴上,用电缆供电,定高之后,岂不是可以数天都是一个指向?

网友(2016-01-06):
静态不变化没什么好奇怪的,关键是放在小车上随意跑半个小时能偏多少度?
另外温度补偿和电压补偿我很好奇,温度用什么传感器的,温度传感器的自己的漂移你有考虑么

网友:
请问这个料在哪里购买的啊?
可以提供原理图吗?
这个与6050比较,是不是拉开了几个数量级了?

网友:
他是怎么保证 角度不漂的?

网友:
学习了,话说英语真重要!

网友(2016-03-25):
这个角度真的不会漂移吗?感觉不真实吧

网友:
2006年的陀螺,你跟我说不漂,赶紧回家补习导航基础知识去吧

网友:
数天都没漂移???什么情况?

网友:
传感器输出是电压信号楼主用的是多少位AD能显示小数点后三位?

网友:
感觉 这个……
似乎屌炸天……

网友(2016-08-27):
??严重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