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deworrior如何查看ROM和RAM的使用情况?(已解决)

楼主(2014-05-07):
以前用MDK编译后在编译栏里就看得到ROM和RAM的使用情况,那么请问
Codeworrior如何查看ROM和RAM的使用情况呢

网友:
也有一个选项卡,但是没有仿真过,不知道怎么操作

网友A:
C:\Users\xujihu\Desktop\11.bmp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

参考一下

楼主:
我这个是10.6版本啊,和你那个界面完全不一样叻

网友B:
楼主你好,
对于CW10.6的代码量查看请这这样操作:
1:PROJECT-> properties

2:看下图:

最后要apply,然后编译,就可以在console中看到了。

网友:
7楼已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
对于CW10.6的代码量查看请这这样操作:
1:PROJECT-> properties

谢谢你的回复,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
对于CW10.6的代码量查看请这这样操作:
1:PROJECT-> properties

再请教下其中BSS和DEC代表什么呢?

网友B:
text:正文段

data:初始化数据段

bss:未初始化数据段

dec和hex分别为三个数据段大小之和的十进制和十六进制表示.
具体请参考这篇文章:http://hi.baidu.com/nerospace/item/f27c2e7f597df310d0dcb3a5

网友:
另外,你也可以通过help搜索来查看具体的意思,CW的help功能还是比较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text:正文段

data:初始化数据段

又学到了许多新知识,谢谢版主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学到了许多新知识,谢谢版主哈。

不客气,以后有问题,直接发求助帖就行,也感谢你帮我结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
对于CW10.6的代码量查看请这这样操作:
1:PROJECT-> properties

学习了
对编译环境不熟悉困扰着我们这些广大初学者呀
如果有中文的编译环境说明书就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