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系统需要多大的ram?

楼主(2014-05-07):
如题,有个项目软件已经大致确定。我现在开始做原理图,希望确定用多大sdram。在评估的系统中跑我们的程序,评估板的ram是512M。用top来看ram的占用率大概在30-40%,应用以后可能复杂度会增加。不知道
多大将硬件ram设置为多大才合适。

网友A:
价格差不多,你装大些呗

网友:
512M正合适

网友B:
看跑几个任务,用户空间的加上内核空间的,再加上一些冗余吧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软件既然确定了。
可以让软件工程师评估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差不多,你装大些呗

额...我也想 问题是一片256和2片256还是有些差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跑几个任务,用户空间的加上内核空间的,再加上一些冗余吧

top这种查看方式是不是合理的 有没有更准确的去评估物理内存的消耗的 因为有些程序是用了内存共享技术 有时候内存使用率都超过100%了 这叫我如何评估呢..

网友:
用free来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top这种查看方式是不是合理的 有没有更准确的去评估物理内存的消耗的 因为有些程序是用了内存共享技术 有 ...

你得知道怎么看top,呵呵
词我记不清,但是cached那行有个+-cache那个,就是排除缓存的实际使用量。一般32位linux约125MB左右,ARM的15MB左右,最好多留些空间,免得申请内存失败程序崩溃。

网友C:
不要给软件无限的资源再多也能被他们浪费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要给软件无限的资源再多也能被他们浪费完…

非常赞同

网友D:
通过传kernel命令行或者使用reserve memory方式,将kernel实际能够使用的内存降低然后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过传kernel命令行或者使用reserve memory方式,将kernel实际能够使用的内存降低然后测试。 ...

能具体点吗?

网友:
不知道你用什么kernel,通常有下面的方法:
1. u-boot 中传入的 memory tag 。
2. 通过 kernel command line "MEM="
3. 通过内核API__alloc_bootmem 也可以预留一部分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