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试了一下MPLAB的代码生成器,还是蛮好用的!

楼主(2014-05-07):
今天装了一下MPLABX的代码生成器插件,试了一下,还是挺好用的,基本上支持的单片机所有资源都可直接生成驱动代码,连main主程序都能生成,驱动好了,main框架好了,剩下的就是根据需要自己写代码,调试,已经相当人性化,值得一试!

支持的单片机型号列表:

网友:
支持的芯片有限呀

网友:
正需要,LZ能否提供详尽点的说明?

网友A:
我以前也用过,只是生成的时候,有很多无用的代码,占用空间

网友:
有空试试,不过支持的型号太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也用过,只是生成的时候,有很多无用的代码,占用空间

确实会多占一点空间,但是相当有限,关键是代码很规范,直接编译一次就能通过,注释也很清晰,还是不错的,唯一不足的就是目前支持的片子有点少。

网友(2015-05-22):
软件在哪里呢

网友B:
MPLAB X的Tools菜单下,选择“Plugins"菜单“,然后在"Available Plugins"里面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PLAB X的Tools菜单下,选择“Plugins"菜单“,然后在"Available Plugins"里面找。

怎么用,安装后,好像又要注册什么的,也找不到在哪里打开,有版本要求吗?

网友:
我的也是下载安装后,打不开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怎么用,安装后,好像又要注册什么的,也找不到在哪里打开,有版本要求吗? ...

安装后,选择菜单“tools"--->"Embedded"--->"MPLAB @ Code Configurator"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安装后,选择菜单“tools"--->"Embedded"--->"MPLAB @ Code Configurator"

我的安装后,从安装插件里打开后,显示如下这个,不知是哪里出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的安装后,从安装插件里打开后,显示如下这个,不知是哪里出问题

你现在用的单片机是PIC18F442,从那个英文窗口显示的内容来看,当前MCC不支持这款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现在用的单片机是PIC18F442,从那个英文窗口显示的内容来看,当前MCC不支持这款芯片。 ...

那我在不建立项目时,打开一样的啊!

网友:
刚才试了一下,的确是这样!谢谢了!我还以为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打开呢!谢谢了

网友(2015-07-21):
能不能以ui的方式修改已经生成的代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