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解码芯片解码问题

楼主(2014-05-07):
利用SAA7111A解码模拟视频,720X576大小,图像最右边出现了一根黑条。根据我的理解,应该是行有效像素个数720个计算错误了,但修改了能修改的配置寄存器,都没有解决。
利用采集卡获得的图像右边黑条就细了很多,请问初始化配置寄存器有错误还是其他?

网友:
我只搞过一年的视频,本打算做一个视频解码的板子的,由于一些事情耽搁了,我手上还有几片SAA7111A的片子呢, 有空可以qq上交流

网友A:
720的模拟视频,大部分摄像头两边都会有黑边,或大或小.可以认为有效像素是704,两边各截断8个像素.

楼主:
引用 网友A:
720的模拟视频,大部分摄像头两边都会有黑边,或大或小.可以认为有效像素是704,两边各截断8个像素. ...

嗯,左边基本4列是黑色的,右边大概12列,如您所说差不多704,这是由什么导致的呢?
我用工控机采集卡采到的图像大小正是704X576。

网友:
有时间搞搞 ,比较喜欢这方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左边基本4列是黑色的,右边大概12列,如您所说差不多704,这是由什么导致的呢?
我用工控机采集卡采 ...

这应该是标准规定的,你可以找相关资料看一看

网友(2014-06-12):
从第二幅图来看,应该是消隐没弄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