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TINY13A 只有PB2、 PB3 、PB4 脚可以输出1

楼主(2014-05-07):
       开发一个小玩意,用ATMEGA16可以运行,改用attiny13后总是不成功,觉得芯片不对劲,于是用AVR Sudio进行软件仿真,仿真结果却是ATTINY13A 即使DDRB=0XFF;PORTB=0XFF也只有PB2、 PB3 、PB4 脚可以输出1!不知为啥?下面是截图

楼主:
程序都屏蔽了,只留下DDRB=0X3F;PORT=0X3F;  仿真结果却是PINS=0X1C,而不是PINS=0X3F,真是怪事!

网友:
禁止jtag     以前使用m16 的时候需要注意
不知道tiny13a 是不是也有

楼主:
终于知道了原因,以前用ATMEGA8535工程文件变为ATTINY13 的工程时忘了在工程菜单里芯片选项改为Attiny13,但是ICCAVR程序编译竟然没有出现错误报告,才导致奇怪的现象出现!

网友:
同命相连啊,我也是在ATMEGA16可以运行的,移到TINY13上,INT0就不能用了,PC-INT0可以用,我用的是CodeWizardAVR。后来用ICCAVR程序编译竟然能用INT0了。真的是找不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