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在STM32F407上用外部512 SRAM一会死机

楼主(2014-05-07):
如题,请教各位专家,EMWIN用外部的SRAM时跑一会儿,跑到某个例程就死了,是什么情况呀?

楼主:
发错位置了怎么移到STM32版块呀,自已顶一下

网友A:
可以看我这个帖子,有使用外部SRAM的说明。我用的是F407 + 2MB SRAM 速度10ns 这个有点贵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999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我这个帖子,有使用外部SRAM的说明。我用的是F407 + 2MB SRAM 速度10ns 这个有点贵
http://www.amobb ...

Eric2013 兄早啊,看了你很多的帖子了,小弟膜拜至极,向你学习,还请不吝赠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我这个帖子,有使用外部SRAM的说明。我用的是F407 + 2MB SRAM 速度10ns 这个有点贵
http://www.amobb ...

Eric2013 兄,经过这两天的测试,F407+SRAM是的确读写数据都很正常,一装上LCD屏(插座)就不行了,就普通的读写数据都不行,难道说是总线负载太重了么,背不起外挂的这些接口了?

楼主:
不能沉了呀,自个顶

网友A:
引用 楼主:
Eric2013 兄,经过这两天的测试,F407+SRAM是的确读写数据都很正常,一装上LCD屏(插座)就不行了,就普 ...

这几天上论坛少,不好意思啊,你的问题现在怎么样了,我看看怎么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几天上论坛少,不好意思啊,你的问题现在怎么样了,我看看怎么来解决。 ...

我也是这两天一直在折腾,问题现象就是:
1.无RTOS单独读写SRAM数据正常
2.使用EMWIN+SRAM跑到第二个例程后就死了(有RTOS或无RTOS都是这样)
目前还在学习过程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两天一直在折腾,问题现象就是:
1.无RTOS单独读写SRAM数据正常
2.使用EMWIN+SRAM跑到第二个例程 ...

你的意思是用外部SRAM做emWin动态内存,老是死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用外部SRAM做emWin动态内存,老是死机吗

是的,是这个意思,就是在给EMWIN初始化内存时使用的,在GUIConf.c里初始化那里,我在MDK下编译的,extMem数组
/* 32 bit aligned memory area */
#ifdef __ICCARM__
#pragma location=0x68000000
static __no_init U32 extMem[GUI_NUMBYTES / 4];
#elif defined (__CC_ARM)
static U32 extMem[GUI_NUMBYTES / 4] __attribute__((at(0x68000000)));
#elif defined (__GNUC__)
static U32 extMem[GUI_NUMBYTES / 4] __attribute__((section(".ExtRAMData")));
#endif

网友:
感觉是你的SRAM和TFT的配置问题,你用的SRAM是哪个型号的。

楼主:
IS61LV25616-10T,时序的话我也拜读过你的代码,我把SRAM的配置代码给你看一下,Eric2013 哥,我就指望你了,实在是找不到原因了
  pR.FSMC_AddressSetupTime = 3;
  pR.FSMC_AddressHoldTime = 0;
  pR.FSMC_DataSetupTime = 4;
  pR.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1;
  pR.FSMC_CLKDivision = 0;
  pR.FSMC_DataLatency = 0;
  pR.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A;

        pW.FSMC_AddressSetupTime = 2;
  pW.FSMC_AddressHoldTime = 0;
  pW.FSMC_DataSetupTime = 3;
  pW.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1;
  pW.FSMC_CLKDivision = 0;
  pW.FSMC_DataLatency = 0;
  pW.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A;

网友(2014-07-22):
引用 楼主:
IS61LV25616-10T,时序的话我也拜读过你的代码,我把SRAM的配置代码给你看一下,Eric2013 哥,我就指望你了 ...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过相似问题,只要使用外部ram当做emwin的运行内存就跑到硬件终端,感觉是像是访问越界,但是不知道怎么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