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只想画个圆

楼主(2014-05-07):
        我只想画个圆,钻头是7mm的。要在铝板上搞一个15mm直径,4mm深的大圆。一天了,还是没搞定。这太折磨人了。g代码网上找到的都不全。大神随便指导我一下吧。

网友:
使用artcam 生成刀路

网友:
我也觉得,不是生成刀路,自动雕刻的吗,难不成楼主是手控的???

楼主:
artcam我不会用啊,我只切四个圆就行了。没打算做复杂的。那堆命令太垃圾了,网上的不是骗积分的,妈的,只写一半。要不是就是手册不全。

网友:
G21
G0 G17 G40 G49 G80 G90
T216 M6
G0 G90 G54 X4. Y0. S2728 M3
G43 H216 Z25.
Z10.
G1 Z-1. F272.8
G2 X-4. R4. F545.6
X4. R4.
G1 Z-2. F272.8
G2 X-4. R4. F545.6
X4. R4.
G1 Z-3. F272.8
G2 X-4. R4. F545.6
X4. R4.
G1 Z-4. F272.8
G2 X-4. R4. F545.6
X4. R4.
G0 Z25.
M5
M30

网友A:
F根据自己情况改一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F根据自己情况改一下就行

多谢了,公司的雕刻机买了两年了,第二次用,配置mach3我就用了一天。太折磨人了。

楼主:
为什么mach3就不能简单点,这么麻烦。要不是需要赶时间,我才不研究它那,我差点把雕刻机和那个十年前的破电脑砸了。苍天啊。。。。。。。

网友A:
配置好以后就不用总弄了,也不算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好以后就不用总弄了,也不算复杂

我这智商已经告别雕刻机了。

网友:
坛里有G代码手册的,自己找一下吧。自己编G代码时要注意以下几点:1、在Mach3中要选好刀具半径;2、使用刀具补偿命令时要考虑是左补偿还是又补偿;3、对好刀。

网友:
等我回公司给你生成一个G代码文件给你

网友:
楼上  问题是 钻孔需要定位啊 你知道他想打哪个位置。  ac 已经很简单了吧 想3分钟搞定  感觉会比走正确途径费更多时间 还什么也得不到。

楼主:
在如今世风日下的社会,还有大家的无私帮助我十分的感谢。我这几天已经学会artcam了,一开始主要我对机加工完全不懂,很多概念都不知道。

网友:
所以说,欲速不达。
越想快越乱,静下心来搞搞明白,反而省时间。

网友(2015-03-12):
简单的使用,CorelDRAW配合artcam应该还是比较容易的。静下心来学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