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名字的表示意思

楼主(2014-05-07):
对二级管的名字的意思不是很懂,例如:1N4001它的各个字母或数字代表什么意思啊?还有其它型号的二极管都表示什么意思啊,请指教啊,谢谢大家。

网友A:
1代表1个PN结
400是400V
1是1A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代表1个PN结
400是400V
1是1A

那N代表什么意思啊?

网友:
N就不知道了,也许是材料或者代号

网友:
1N4007 = 400V 7A ???

网友:
以前的国产二极管还用2开头,三极管3开头

网友:
4001是50V

网友:
二楼调皮了
没什么意思,查查表才知道干啥用的

楼主:
嗯,查过了,哈哈,现在明白了

楼主:
对电路不熟,希望大家多多指教啊,

网友:
感觉2L说的不靠谱……

网友B:
2L胡扯
400应该是主体部分是400mil
1应该是反向耐压100V
最前面那个1应该是1A
N不清楚

网友C:
日系命名,1N表示两个引脚晶体管(不知道是不是1个PN结)400X是序号,4000系列末位编号电压依次递增

网友:
http://www.docin.com/p-167863955.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日系命名,1N表示两个引脚晶体管(不知道是不是1个PN结)400X是序号,4000系列末位编号电压依次递增 ...

1N是美系JEDEC命名,二极管是1,三极管是2,双栅场效应是3,N估计是National的意思,类似我们说的“国标”,N后面是注册序号,和器件参数没有直接关系,只是同一系列的往往同时注册获得顺序编号而已。
日系命名第一个数字参照美系,后面N换成S代表半导体,再加一个字母代表器件特性分类,例如1SS表示小信号二极管,1SR表示整流二极管,2SA表示高频PNP管,2SK表示N型场效应管等等,后面序号也是按注册顺序编排,没有固定规律。

网友D:
RLS4148
BAV170
P6SMB15CAT3
等等命名规则,查不到啊,大神们知道的话请赐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RLS4148
BAV170
P6SMB15CAT3

民用领域命名规则不是强制性规范,厂家可以自定规范,也有不少是把常用型号的前缀改掉以标识自己品牌的。
RLS4148是Rohm产的1N4148兼容型号。
BAV170是欧系命名规范,BA=二极管,BC=小信号三极管,BF=高频管,BU=高耐压管等。
P6SMB15CAT3是按规格命名,6=600W,SMB=封装,15=15V。

网友:
还是要看大师的回复。

网友:
1N都是1A系列的整流二极管,最后一个数字应该改表击穿电压,1N4007是1000V,具体要看手册。

网友(2014-06-23):
权威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2L胡扯
400应该是主体部分是400mil
1应该是反向耐压100V

14L也胡扯了。

网友:
1代表1个PN节.
N代表1个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