惯性导航-有GPS作为初始,能否简单做到无GPS时精度<100米?

楼主(2014-05-07):
最近在准备接一个项目,GPS 的设备定位,
用于设备监控,放在设备中,设备必须在一个范围内使用。但这个范围可能是在室内,不能接收到GPS 信号,而GPRS的基站定位也不准,特别是在郊区,误差超过1km,甚至更大。
也有可能被偷后放在车内。设备有接近5000mAh/12V 的电池供电(或更大)。
我们想法是否可以通过惯性导航的方式,在没有GPS信号时,将设备的误差控制在100米范围内,(或多少米比较适合?)
低功耗也有一定的要求,这种情况下,是否可以实现?
使用哪种传感器?加速度/陀螺仪/地磁 中的哪一/几种?
谢谢各位!

楼主:
淘宝上搜6轴,最终还是来到本站。
AHRS
信息量太大,数学不好,不喜欢公式,要理解这个东西太难了,慢慢理解先。

热心的大侠帮忙解释下,看我这个思路实现起来有多大的难度?

网友:
想学习怎么弄可以去折腾下,冲着实现的你还是放弃吧

网友:
美国国防部就在研究这玩意,可以不依赖GPS定位几千公里的高精度MEMS惯性导航芯片,估计过上三五年就可以面世了,再过上十来年中国应该就能买到了吧。

网友:
3轴加速度、3轴角速度陀螺加个时间可以实现。短时间100米相对误差MEMS传感器应该问题不大。
初学,起点有些高了,先会空间坐标计算,要刨除重力加速度影响,基本上3个轴都有分量。
好像哪款GPS带惯性导航,记不清了

楼主:
谢谢各位,
可能我没有描述清楚,我并不是想在任何地方误差100米。
是在GPS定位后,基本上不动的情况下(如从室外有GPS的地方,走到室内,然后就在室内放着),是否可以实现?
呵呵,在详细描述这个的应用场景,基本上,他会在室内环境使用,我只要知道它没有脱离这个环境附近就可以。而且基本上是固定的,
当然,除非被偷了放在车上,至少应该还有基站定位。路总是有基本误差的,而且这个时候即使没有GPS ,
也可以通过【3轴加速度、3轴角速度陀螺】 知道一个大致的速度吧?这也就基本满足系统要求了。

网友:
我们都清楚你要实现什么,只能跟你说没法实现,就像一个瞎子要根据自己一步能迈多远,迈了多少步要计算自己的位置一样,多走几步就完全是错误的位置了

楼主:
这样,能否指导下,网上现有的东西/程序/公式,哪个可以实现,通过3轴/6轴/还是9轴,获得当前的方向和速度?
误差这些,我自己通过实验的判断。
主要是信息量太大,想尽快看看演示效果。

网友:
沒有! 有的你也拿不到。

從你的文章描述。你的能力目前基本上在沒有gps信號下是做不出來,或是作出來的東西不能用。
基本上本版四軸飛行用的慣性元件是用來控制姿態,不是導航。導航用的是gps,你要的功能屬慣導那邊,理論跟實務都在另一個檔次。
先去推算你的系統的數學模型,你就知道你的問題在哪?

网友:
能坚持10秒

网友:
用加速度计测重力方向,用陀螺积分角度。由于地球是圆的,当你从一个地点移动到另一个地点时,重力的方向会在惯性系中转动一个角度,只要知道转动的角度是多少,就能知道经纬度变化了多少,这就是惯性导航的原理。
楼主需要的精度是100m,100m / 地球半径 = 1.57E-5 rad, 也就是要求加速度计的精度能到1.57E-4 m/s^2以内,陀螺的积分角度精度1.57E-5 rad以内。
这个精度要求世界上没几个国家做得到....

网友:
带惯性导航的导航仪能过1km隧道不超100米
误差会累积的,要求越长,对惯性检测设备的精度要求越高

网友:
LEA-6R?  貌似需要外接陀螺 速度

楼主:
大家不要纠结这个100米,完全是我想象的,
因为基站定位误差在1km 左右甚至更大,而我想增加这个辅助(3/6/9轴传感器),只要知道我在离开GPS之后,没有走太远(没有超过100米或300米或更大点都可以)就行了。

网友:
我觉得似乎跟你丢失GPS信号的时间有关,如果只是短时间丢失GPS信号还是可以打,如果时间长了估计就不行

网友:
个人觉得陀螺仪+加速度器吧

网友A:
lz你没实际弄过你可能认为的瓶颈不同,ls很多人说什么多少秒飘多远,那都是静止情况下的数据,你只要稍稍动下,那就不知道去哪里了,如果你用手用力一晃,可能几秒钟后位置就到了美国了

网友:
这几天这个板块有很多人提出这个问题,之前那个是做空中鼠标的,这些都是理论可以实现但是实际很残酷的,目前要利用惯导方法只有2个,用gps融合数据,或者是用静止,也就是0这个数据去融合惯导,也就是给一个静止的外部虚拟观测量,默认传感器是静止的,这样能出一个大概的运行趋势。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你没实际弄过你可能认为的瓶颈不同,ls很多人说什么多少秒飘多远,那都是静止情况下的数据,你只要稍稍动 ...

有这么夸张么?

楼主:
前2天,一个代理商过来,演示了他们一个视频:他们的设备在一个室内的环境,走了一圈,从电脑上看路径,完全吻合。
翻译过来叫:行人航位推算。
据说误差是1m

楼主:
刚好我们有个项目,正在苦恼GPS没有信号时怎么办,有这个东西后,才开始来理解/学习这个东西。所以我才有100米误差的提法。
我想,他1米都可以,我们100米似乎应该很容易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2天,一个代理商过来,演示了他们一个视频:他们的设备在一个室内的环境,走了一圈,从电脑上看路径,完全 ...

匀速平稳移动可以做到(要有一定速度,不能太慢),找个跳hip-hop的绑在身上抖着走一圈,中间来回走几趟再翻个跟斗什么的,看看还能不能保持这么完美?

网友:
那个1米的东西,你亲自用过吗,没亲自用过请不要那么确定,如果已经是产品了,我也想买个来玩玩呢,淘宝有的卖吗?

楼主:
据说算法还在完善,Q4出货吧,要不我也就不用这么纠结了。细节自己搜索PNI 公司。

网友:
引用 楼主:
据说算法还在完善,Q4出货吧,要不我也就不用这么纠结了。细节自己搜索PNI 公司。 ...

有了解他们是只用纯9轴DOF做到1m精度吗?还是有其他传感器做位置参照?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2天,一个代理商过来,演示了他们一个视频:他们的设备在一个室内的环境,走了一圈,从电脑上看路径,完全 ...

能这么精确?不是太相信啊

网友B:
查了一下你说的行人航位推算, 用的方法是在无gps信号时候使用加速度计+陀螺仪+磁罗盘,然后在有信号的地方修正
但是重点是在无gps信号时候他推算的方法是:距离=步长*步数,实际上就是做一个计步器,然后步长是他自己定的。。。。并且在有gps信号的时候对步长进行修正
所以我估计那种设备在室内,不同的人带着会有不同的效果,而且应用到你的设备上也是不可行的,因为你的设备不会“走路”,也就没办法设计计步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查了一下你说的行人航位推算, 用的方法是在无gps信号时候使用加速度计+陀螺仪+磁罗盘,然后在有信号的地方 ...

你是说这东西是靠判断跳到来判断迈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这东西是靠判断跳到来判断迈步么

应该是的啊,记步数要比直接测位移简单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据说算法还在完善,Q4出货吧,要不我也就不用这么纠结了。细节自己搜索PNI 公司。 ...

这个是惯性的室内导航  实际可以做到一定误差 前提是有修正点  或者零速情况出现。  至于走一圈误差1米 问题不是特别大,但是和楼上的朋友说的一样  跳一下  翻跟头就完蛋了 。

网友:
使用陀螺仪+加速度传感器,问题的关键点是1.如何确定动作在传感器的量产范围内?2.如何消除累计误差?做出来的东西可能10~20分钟可以满足要求,但是时间长了,累计误差太大。需要外部校正。汽车导航中是使用地图路网反向校正+GPS反馈。算法相当的复杂。量产后的效果也不理想。

楼主:
我自己感觉,完全不需要考虑特殊情况,本来就是人搬/提着走,或一个小车推着走,或被车载着,突然的异常数据,直接忽略。

网友:
感覺?實踐過再說吧~~^_^

网友:
要看你的预算大约有多少?

网友(2014-07-10):
去ublox官网查吧,有带惯性导航的GPS。

网友:
那个PNI的设备大概多少钱啊?

网友:
这东西是用到   飞弹  上的技术   如果你的误差在100m内 ,那么已经是国际尖端人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