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疑难杂症】预编译

楼主(2014-05-07):
前面看到坛友分享了一些关于预编译的东西,遂想起前些日子看到的几个define用法,不常用来描述都有点不准确,可以说是基本不用,只是稍加整理,让众多不知道的坛友了解下庐山真面目...
当然,叫它疑难杂症是不准确的,只不过是为了吸引眼球

#define Conn(x,y) x##y
#define ToChar(x) #@x
#define ToString(x) #x

x##y表示什么?表示x连接y,举例说:
int n = Conn(123,456);   结果就是n=123456;
char* str = Conn("asdf", "adf")结果就是 str = "asdfadf";

#@x,其实就是给x加上单引号,结果返回是一个const char。举例说:
char a = ToChar(1);结果就是a='1';
做个越界试验char a = ToChar(123);结果是a='3';
但是如果的参数超过四个字符,编译器就给给你报错了!error C2015: too many characters in constant   :P

#x,他是给x加双引号
char* str = ToString(123132);就成了str="123132";

网友A:
楼主,这个要需要包含哪个头文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要需要包含哪个头文件吗?

不需要包含任何头文件

网友A:
这个很好用,以后就不需要用函数去做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后面两个头一次听说,谢谢楼主

网友:
有一些的确是第一次听说,还是要多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好用,以后就不需要用函数去做了,感谢楼主分享!

同学,一定要注意哦,这个是预编译里面用的,也就是说只适合Const的东西,如果你想在程序运程时用把变量字符串用##去联接,那么编译器肯定会告诉你,错了!呵呵!

网友:
又学了一招哈。

网友:
进来学些了

网友:
大开眼界,谢谢共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同学,一定要注意哦,这个是预编译里面用的,也就是说只适合Const的东西,如果你想在程序运程时用把变量 ...

呵呵,谢谢提醒,回头试试好不好使。
不用const就有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谢谢提醒,回头试试好不好使。
不用const就有问题啊?

不是,我说的Const的意思并不是变量,而是你写的代码中的名称,你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2014-09-05):
学习学习,预编译用的好大大提高代码的各种功能啊。

网友:
学习了,用机会试试。

网友:
这是什么

网友:
涨姿势了,只知道第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