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配个电脑。基本选择好 小白装机多提建议

楼主(2014-05-07):
机箱选择 U3

CPU:至强E3 1230V3  散装大概 1400.
总体大概需要 5500 .

网友:
路过 同样电脑小白。帮顶。

网友:
主板可以换个大板,内存条可以用双通道4g的

网友A:
主板换了吧,华硕或者技嘉
内存建议2条4G,电源小了点儿
显示器最好买个大品牌的,实在不行惠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换了吧,华硕或者技嘉
内存建议2条4G,电源小了点儿
显示器最好买个大品牌的,实在不行惠科吧 ...

主板他们的都贵。
2条4G有什么优点?  需要500多。

电源500W还小?

显示器我看了一下支持2K的就这个便宜了。  T7000+要2000多

网友B:
用途没说。SSD是必需的。

网友C:
E3党毒害大众,lz也不说用来干嘛

这不是电脑小白了,是提问小白

网友:
U3显卡不要选这种,热量都排在机箱里面散不出去,选涡轮的出风的。选N卡750,热量低点,性能差不多

网友:
260X对应的是H7700把,换个马甲那么贵,还不如上HD7850
http://item.jd.com/1074187.html
蓝宝石(Sapphire) HD7850 1G GDDR5 海外版 860/4800MHz 1GB 256bit GDDR5 显卡
注意排风口

网友:
电源买这种虚标货干嘛呢?450W铜牌完全足够
http://item.jd.com/840370.html
安钛克(Antec)额定500W VP500P 电源(主动式PFC/12CM静音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途没说。SSD是必需的。

SSD我真的没有考虑。 SSD的唯一优点就是开机速度快了。

SSD在编译程序中速度也加快。就需要容量大的SSD 价格马上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E3党毒害大众,lz也不说用来干嘛

这不是电脑小白了,是提问小白

学习 生活为主 游戏为辅。

网友D:
http://item.jd.com/1074179.html
7850 - 2G 版,返券100,相当于999了,比较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item.jd.com/1074179.html
7850 - 2G 版,返券100,相当于999了,比较值

这个我看到了。已经加入购物箱。比以前的价格贵了100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SSD我真的没有考虑。 SSD的唯一优点就是开机速度快了。

SSD在编译程序中速度也加快。就需要容量大的SSD ...

就是开机快吗?你系统运行在SSD上面,几乎所有的操作响应都快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SSD我真的没有考虑。 SSD的唯一优点就是开机速度快了。

SSD在编译程序中速度也加快。就需要容量大的SSD ...

我只能说换上400块的120G固态后,IE秒开,火狐启动时间骤减。

网友E:
垃圾中的战斗机,这么多钱就配这样的,太不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垃圾中的战斗机,这么多钱就配这样的,太不值了

那你的建议是什么?

你能否给个理由!!!!

稍微更换了一下。

电源 ANTEC    500W
内存 4G*2
主板  B85M-G 华硕
硬盘换成 希捷1T
显卡 HIS 7850 H785F2G2M Fan 2GB GDDR5 PCI-E DVI/HDMI/2xMini DP显卡(HD7850 芯片组/2048M/GDDR5)

网友(2014-06-09):
主板可以换换

网友:
这么长时间了还是没长进。你算算整机功耗还有之后会不会升级硬件超500w,不然这价格买这个标这么高的参数的,不实在。
显卡买这个还不如去捡个7850。
散热器换个不带灯的,搞这么酷炫还是在机箱里边。换个实在点儿的,带灯也是钱啊。
显示器,内存这俩牌子没摸过,不知道咋样。

网友:
建议多花个199买个64G的SSD,虽然是国产,但是速度比机械硬盘快多了,做系统盘,这样电脑整机性能的瓶颈就不再是硬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