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52VB 移植ucos2 -连载

楼主(2014-05-07):
STM32L152VB 移植ucos2 实现LED单任务闪烁;
代码在L152评估板上调试通过  MDK工程文件!
移植采用st启动文件
参照野火移植LED单任务步骤:
如有问题,共同讨论~~
下一步 进行多任务修改!

楼主:
接上~~~~~~~~
实现多任务 3个led闪烁任务~

下一步,实现串口通讯~

楼主:
此版 实现 串口从消息队列获取数据 并发送到电脑

在APP.C中创建了两个任务,一个任务每一段时间像消息队列中发送一个数据,
另个任务为一段时间从消息队列取出数据,并用串口显示到电脑上
队列中数据会满,但目前不知道怎么解决~bug!

下一步 实现 按键控制 串口发送指定数据!

楼主:
接上~
任务1:按键实现选择发送的内容
任务2:串口把要发送的数据发送到电脑上。
两个按键 PA0, PA1 20ms查询一次(未做消抖,后续加上)
串口1s发送一次数据

更改以前版本时间片时间设置(我系统是32mhz)
增加注释
修改排版

有问题请反馈,谢谢~

下一步 移植到IAR 工程上~

楼主:
都自娱自乐了~

楼主:
移到IAR上边跑不起来!!
有谁移植好了吗?
不要官网移植的~
呜呜~~~~(>_<)~~~~

网友:
我在看呢

楼主:
我把IAR 的移植工程上传上来,
高手看看哪里配置有问题,
跑不起来!!

网友A:
楼主用的MDK 能否上传一份 最近看STM32L15X文档 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MDK 能否上传一份 最近看STM32L15X文档 头大

工程模板吗?
我的其他帖子里有好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工程模板吗?
我的其他帖子里有好多!

第一次入手STM32 居然就是要直面STM32L15XX  比较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入手STM32 居然就是要直面STM32L15XX  比较头疼

跟F系列的基本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跟F系列的基本一样!

F系列也没玩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F系列也没玩过

恩,我也是,我是想说开始接触L系列和接触F系列一样!
有问题尽量帮,尽管我也很菜!
一起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我也是,我是想说开始接触L系列和接触F系列一样!
有问题尽量帮,尽管我也很菜!
一起学习~ ...

好 共同奋斗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把IAR 的移植工程上传上来,
高手看看哪里配置有问题,
跑不起来!!

自己回复自己吧!
求人不如求己啊!
经过今天偶然查看,原来在
os_cfg.h中这句话导致系统没有跑起来呀!!!!!
太菜了!
#define OS_TASK_STAT_EN           0u   /*     Enable (1) or Disable(0) the statistics task
改成
#define OS_TASK_STAT_EN           1u   /*     Enable (1) or Disable(0) the statistics task

还是上传源码~
供新手参考~

IAR_UCOS2  工程!

楼主:
引用 楼主:
自己回复自己吧!
求人不如求己啊!
经过今天偶然查看,原来在

上边的IAR工程中需要修改一个地方,
我都已经上传了修改好的了,
为啥子还要下那个有问题呢咧~~

再说一句:

在os_cfg.h中

#define OS_TASK_STAT_EN           0u   /*     Enable (1) or Disable(0) the statistics task
改成
#define OS_TASK_STAT_EN           1u   /*     Enable (1) or Disable(0) the statistics task

网友A:
求助一下楼主 STM32L152 如何配置MDK搭建工程  弄了好长时间都弄不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助一下楼主 STM32L152 如何配置MDK搭建工程  弄了好长时间都弄不成

恩,当初我搭建工程时也很郁闷,所以我选择了修改原工程模板
当你熟悉这个工程后,你就可以随意的操作了!
先给你一个简单的工程,
可以当做模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当初我搭建工程时也很郁闷,所以我选择了修改原工程模板
当你熟悉这个工程后,你就可以随意的操作了 ...

多谢 我看看 配置这个MDK 花了两天时间了都搞不好 实在头疼的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当初我搭建工程时也很郁闷,所以我选择了修改原工程模板
当你熟悉这个工程后,你就可以随意的操作了 ...

居然编译不过去 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然编译不过去 不知道什么原因

不好意思,上传的时候我删掉了一个文件夹
里边有个头文件也一起被删除掉了
现在我加入进去,从给你一份!

网友B(2014-07-07):
哎呀妈呀  这个也做好了 正好有个项目用 mark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哎呀妈呀  这个也做好了 正好有个项目用 mark

仅供参考!

网友:
在请教个问题 L152外围电路 有没有好的方案 12输入

网友C(2014-08-13):
L152和L151差别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L152和L151差别大吗?

不大,差不多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大,差不多吧!

前辈,你好,还是同一个人,L151的工程,你用的是mdk第几个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辈,你好,还是同一个人,L151的工程,你用的是mdk第几个版本的?

额,我没有用过L151,说差不多,是因为它们是同系列的!
官网上的例程用你的MDK打不开?
4.0以上的就可以吧!
我的是4.6,你可以给我发一个看看我能不能编译!

网友C:
引用 楼主:
额,我没有用过L151,说差不多,是因为它们是同系列的!
官网上的例程用你的MDK打不开?
4.0以上的就可以 ...

我现在还没有工程呢,所以向你要的嘛,,L152内部Flash是多少?
你只有L152的吗?
能发一份低功耗的工程给我吗?最近在学习这个,谢谢啊,
我的邮箱:craigtao@yeah.net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还没有工程呢,所以向你要的嘛,,L152内部Flash是多少?
你只有L152的吗?
能发一份低功耗的工 ...

已发送!
仅供参考!
152所有外设例程!

网友:
哦,,收到了,谢谢啊,不知道和151差别大不大,先试试吧

网友C:
使用j-link能下载吗?为什么我用j-link老是不能下载,不支持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j-link能下载吗?为什么我用j-link老是不能下载,不支持的吗?

你不会直接把L152的工程直接烧到L151了吧!
在KEIL 中选着下载方式了吗?
从官方下不到L151的工程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不会直接把L152的工程直接烧到L151了吧!
在KEIL 中选着下载方式了吗?
从官方下不到L151的工程吗? ...

弄好了,是Kiel配置不对的,,哎,,,谢谢了啊,能加你QQ吗? 我的是229125113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弄好了,是Kiel配置不对的,,哎,,,谢谢了啊,能加你QQ吗? 我的是229125113 ...

已添加!~

网友(2014-12-01):
来看看楼主的资料,准备上手ucos.多谢分享。

网友D:
我也在学习ucos,stm32f103,做比例阀放大板,谢谢楼主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在学习ucos,stm32f103,做比例阀放大板,谢谢楼主分享!

哦?比例阀?
能说下吗?我在用线性阀!

网友(2015-03-06):
能发一份低功耗的工程给我吗?最近在学习这个,谢谢啊,
我的邮箱:shewang13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