呃。。。辛苦了3个小时啊终于焊出来了

楼主(2014-05-07):
自己做的几个模块,纯手工打造的哦,打眼然后焊。。。捣鼓了3个小时啊,终于焊出来了,还不晓得能不能用。。。先秀一下吧,那个数码管的,需要的过孔太多了,这个单面板做起来太费劲,俺就索性直接飞线了。哈哈哈!!!

自己做,比从网上买好。。。我一直是这么认为的。。哇哈哈哈哈哈哈哈,希望都能正常工作。。。

网友:
居然有绿油,高手了啊

网友:
挺好滴~~设备挺全的嘛

网友:
做得很好啊,楼主技术不错哦

网友:
高手,我一般都直接面包板的,以后得像你学习

网友:
自给自足,丰衣足食

网友:
楼主,你的绿油曝光后怎么把焊盘上的给擦掉?用的  酒精?

网友:
这绿油上的好牛,我试过N次都不成功

网友:
看了LZ画板还得加强    飞线太多了

网友:
楼主闲的蛋疼

网友:
这水平还有人捧。
LZ不用努力改进了,就这样了。

网友:
赞一个 精神劲不错

明知道要飞线,何不加2.5规格的插针,两边都焊接插针,用杜邦线连
当然以后不是这样玩的 呵呵

网友A:
感光板做的吧,还是很帅的,就是那线飞的太多了些,可以打孔从另一面飞线。
这么多数码管,扫描的过来吗?

网友:
不错哈,这绿油是怎么上的呢,求指导

网友B:
楼主DS3231哪里买的?淘宝上貌似单卖得不多。

网友:
感觉有点无聊   直接画板打样啦    这样多累啊

楼主:
感光蓝油,和感光绿油做的,绿油曝光后酒精一擦,干干净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光板做的吧,还是很帅的,就是那线飞的太多了些,可以打孔从另一面飞线。
这么多数码管,扫描的过来吗? ...

另一面是数码管,飞了线,数码管就没法上整齐了,只能从背面飞线

网友:
楼主刷的一手好绿油

网友C:
楼主不错,漂亮,  我一领导,焊接stm32f103c8t6就5分钟多些,就焊接好一个了,48管脚封装的,

楼主:
厉害!!!我等初学者估计要10分钟才能焊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DS3231哪里买的?淘宝上貌似单卖得不多。

ds3232申请样片很方便   而且精度也不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错,漂亮,  我一领导,焊接stm32f103c8t6就5分钟多些,就焊接好一个了,48管脚封装的, ...

呃,一般应该是一分钟吧,快的应该可以半分钟。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呃,一般应该是一分钟吧,快的应该可以半分钟。

是嘛,,这么犀利,,那管脚那么密。1分钟半分钟能焊接好?  我得学习学习这个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嘛,,这么犀利,,那管脚那么密。1分钟半分钟能焊接好?  我得学习学习这个方法。。 ...

几下就焊的好的东西,花了5分钟还赞。唉。。。
先对准,焊好一个脚,歪了再摆正。没歪就焊一个对角的脚。然后堆锡,一拖。OK。继续堆3个边的,继续拖。几下就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错,漂亮,  我一领导,焊接stm32f103c8t6就5分钟多些,就焊接好一个了,48管脚封装的, ...

还要5分钟?

网友:
27,28楼你们是使用焊锡膏吗?

楼主:
其实,只要把焊盘上好锡,用镊子夹住把引脚对准焊盘,直接热风枪吹,也就是个把分钟就焊好了,俺这样已经焊过很多次了。。。非常快,也非常简单,焊接质量也非常好,基本不需要单独用助焊剂,就焊锡丝自带的助焊剂就足够了,但就是注意不要温度太高,不然小心零件烫坏。

网友:
技术不错 哦 膜拜

网友:
这线,好乱。。。。

网友:
其实有一个好用的烙铁对焊接速度 有非常明显的提升   焊这种芯片   要用弯头的    怎么弯?   烧红,找个地方別弯就可以了^_^

网友:
好兴致,,多劳多得啊,动手了就会有成就感啊,学校时也这么干,只是没有绿油

网友:
高手 佩服

网友:
焊这种芯片,用刀头很好用,用针头的就难焊了~

网友(2014-06-09):
啥功能呀?

网友:
pcb都做了,还飞这么多线?

网友:
器件比较大还好...要是焊0402的就....哎...焊了一天啊

网友:
焊什么呀,用枪一吹就好了。如果是烙铁,一定得是头大的,比如刀头,先后拖焊,但通常仍比枪慢好多。

网友:
做得不错呀,很好

网友:
懒多了,都是画板子,然后JLC打样坐等的

网友:
3个小时搞点其他的不好?搞这焊工的活

网友:
5分钟“汗”一个

网友:
既然用PCB,为何还有跳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错,漂亮,  我一领导,焊接stm32f103c8t6就5分钟多些,就焊接好一个了,48管脚封装的, ...

48脚还要5分钟,T8U6要多少分钟呢?

网友:
看着很流弊的样子.

网友E:
绿油不错,但是焊工么

网友:
焊这么多线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绿油不错,但是焊工么

呃,我想说说我这个焊工,其实我焊接技术还是挺好的,无奈这个焊锡坑死我了,烙铁调到350°才勉强融化,焊油松香弄一大堆,都没多大用,要调到400°才能焊的稍微顺手点,450°(最高温度了)才能像普通的焊锡那样焊东西,为啥这样呢?我的焊锡丝用完了,着急用,下楼去五金店买了一卷,250G的,还好几十元一卷,写的什么低温焊锡185°,结果坑死我了,我都担心我的烙铁那么高温度都严重减少寿命了,那卷焊锡用过几次之后果断扔掉了,根本没法用,现在买的香港维修佬的低温焊锡丝,烙铁调到220°就可以轻松焊各种零件了。。。所以这几个板子焊成这样,已经不错了,经过试验证明,零件还没有烧坏。。。感谢上苍,感谢我那灵巧的双手!

网友:
绿油怎么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呃,我想说说我这个焊工,其实我焊接技术还是挺好的,无奈这个焊锡坑死我了,烙铁调到350°才勉强融化, ...

感谢命运,让我们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