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先上电 开机后鼠标乱跳 串口打不开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4-05-08):
1.“努力”打开“我的电脑”的“属性”

2.“努力”选择“硬件”页的“设备管理器”

3.“努力”展开“鼠标和其它指针设备”,你会发现多了一个“Microsoft Serial BallPoint”

4.“努力”选择“Microsoft Serial BallPoint”的“属性”

5.“努力”地把“设备用法”设置为“不要使用这个设备(停用)”

如果所有“努力”你都能完成的话,这个问题就一定可以解决了。之所以每一步操作前都加上“努力”是因为整个过程中鼠标都在乱跳,几乎不可能进行控制。本人就是用这种方法,整个过程使用键盘完成,并且成功了。有一点要注意,不要试图在这个过程中拔掉GPS,否则你将发现“Microsoft Serial BallPoint”也会随之不见了。

因为开机前串口一直有数据发送系统会识别为 “Microsoft Serial BallPoint”,串口就会打不开了
编程实现了一下
public class DisableSerialBball
    {
        private bool CreatProcessWithArguments(string path, string Arguments)
        {
            Process p = new Process();
            p.StartInfo.FileName = path;
            p.StartInfo.Arguments = Arguments;
            p.StartInfo.UseShellExecute = false;
            p.StartInfo.RedirectStandardInput = true;
            p.StartInfo.RedirectStandardOutput = false;
            p.StartInfo.RedirectStandardError = true;
            p.StartInfo.CreateNoWindow = true;

            try
            {
                p.Start();
                p.WaitForExit();
                p.Close();
                return true;
            }
            catch (Exception e)
            {
                return false;
            }
        }
        /// <summary>
        /// 判断操作系统是32位还是64位
        /// </summary>
        public int PlateFormRunMode
        {
            get
            {
                if (IntPtr.Size == 8)
                {
                    return 64;
                }
                return 32;

            }
        }
        /// <summary>
        /// 禁用球设备
        /// </summary>
        /// <returns></returns>
        public bool uninstall()
        {
            if (PlateFormRunMode == 32)
            {

                return CreatProcessWithArguments("DCX86.dll", " DISABLE *PNP0F09");
            }
            else
            {

                return CreatProcessWithArguments("DCX64.dll", " DISABLE *PNP0F09");
            }
        }

网友:
在XP系统中开机加上禁止使用串口鼠标就行了

网友A(2014-07-10):
我也碰到了啊。xp加上/noserialmice也不行。

win7好像要改注册表。真麻烦啊。
你这个dll怎么使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碰到了啊。xp加上/noserialmice也不行。

win7好像要改注册表。真麻烦啊。

DCX86.dl其实是个exe 扩展名改为dll的

你可以直接改为exe然后执行
命令行 DCX86 DISABLE *PNP0F09

网友:
换掉哪个烂串口IC

网友(2014-09-09):
以前曾经碰到过,后面找了好久才找到原因,先启动主机没关系,先启动机器就会成这样

网友:
用usb2ttl串口的时候遇到过,同样的软硬件,随机发生这种情况,不知道是不是楼主说的这种,下次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