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搞了两天了,电调和电机就是不能转啊!

楼主(2014-05-08):
在论坛找到了个用51做的程序,但是我想要用stm32f103做控制,这个程序该怎么写?一点思路都没有,有没有已经做好的程序,只要是stm32做的都可以,我借鉴借鉴。

网友A:
控制电调让电机转?先弄明白电调的说明书吧,是不是识别不到信号,或者进入设置了?

网友B:
无刷无位置的吗?  两天估计搞不定哦。 再找找相关资料看看吧。先从原理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刷无位置的吗?  两天估计搞不定哦。 再找找相关资料看看吧。先从原理开始。 ...

能给点相关资料吗?我都不知道怎么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电调让电机转?先弄明白电调的说明书吧,是不是识别不到信号,或者进入设置了? ...

有相关资料吗?可以给点思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给点相关资料吗?我都不知道怎么下手。

论坛里面就有很好的资料,很全面。你好好找找。

网友:
一般的电调用1ms-2ms脉宽 50HZ 的PWM 就可以了,1ms代表0油门,2ms满油门, 不过还要用程序设置电调的油程

网友C:
我发过程序的帖子,你找找,就是方波的问题。我写的那个程序是stm32f103c8的

网友D:
我有f4的程序,将官方程序改个数字就行了。

网友:
我的那个电调是让电机突然转一下   就停下来了    不知道啥情况   怀疑是设置搞动了    一直放着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发过程序的帖子,你找找,就是方波的问题。我写的那个程序是stm32f103c8的 ...

好的,我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f4的程序,将官方程序改个数字就行了。

能传一个给我吗?

网友C:
不好意思哈,好久以前做的了,我以为在那个帖子里有程序呢,现在给你一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哈,好久以前做的了,我以为在那个帖子里有程序呢,现在给你一份。 ...

谢谢,我仔细研究研究。

网友:
电调那个PPM 控制信号就是个意淫的PWM,把pwm频率弄出50Hz,然后你把占空比慢慢往上调,他就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