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的接地问题

楼主(2014-05-08):
网上看了不少关于RS485端口的保护问题,但对于如何在提高通信质量和有效接地和耐压测试等提到的很少,以下是参考的图。主要是接地的问题请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
主要目标就是防止端口AB上的电压对地超过芯片耐受的范围
通俗点就是端口上有高压脉冲发生的时候通过保护器件吸收能量从而保护芯片

网友A:
这个1M电阻貌似哪儿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1M电阻貌似哪儿见过

这个事参考金升阳的485模块端口推荐电路画的,但没有那个0R的对大地电阻(本人测试用)

楼主:
这是本坛网友ljt80158015 做过的分析图

楼主:
RS485的设备间通过屏蔽线连接,需要将信号地OUT(GND)也设备间互联吗?很多设备只是连接了AB两根线,本人分析当在485AB端设计有上下拉电阻时需要注意阻值大小选择和总线挂载的数量,因为当设备地之间互联后会造成上下拉的电阻并联问题,会造成芯片过流,信号地的互联+适当的互联数量会使通信质量有所提升吗?请大家拍砖。

网友:
学习了,哈哈哈

RS485的设备间通过屏蔽线连接,需要将信号地OUT(GND)也设备间互联吗?  这个同一个高人说过,当线很长很长时(不知道多长),把两边的地引线接在一起是有好处的,好像是防止共模的

上下拉是和挂载数目有关,但好像很多论文帖子说过AB有个之间有个电阻匹配的,匹配总线啥的吧,看的文章太久了都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RS485的设备间通过屏蔽线连接,需要将信号地OUT(GND)也设备间互联吗?很多设备只是连接了AB两根线,本人分 ...

这样的话,计算真是麻烦事。

网友:
单端接地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事参考金升阳的485模块端口推荐电路画的,但没有那个0R的对大地电阻(本人测试用) ...

楼主果然热心,

网友:
标记一下。

楼主:
这是本人的最终方案,中继部分参考TI的设计,请大家拍砖。

楼主:
加的那个两端防雷管(600V击穿)是为了对地打500V耐压试验加上去的,可以短接电阻屏蔽它。那个三端的防雷管是100V击穿。。

网友:
485的网络,上下拉电阻建议只是在主机端加,匹配电阻只加主机和最远端设备。

楼主:
谢谢!是的,所以我用了三个开关,是不是在很多负载的情况下适当的其中几台打开上下拉可以提高总线信号的清晰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