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接触Cadence,想了解下Cadence的开发流程

楼主(2014-05-08):
目前看了不到一个星期,只是熟悉了下OrCAD CAPTURE CIS 和Allego的基本操作,对于应用开发还有点摸不着头脑。比如怎么把原理图和PCB联系起来?怎么样创建封装?等等。过来人给指下路子吧,开发流程以及学习流程,谢谢了。

网友A:
我也学过一阵子,封装是个非常麻烦的事,要不是非要用这个软件,请把他当个高大尚吧,一般的设计还是用别的EDA吧,例如Altium Designer那些,够用就行

楼主:
公司用这个

网友:
楼主建议你去看于博士的视频。

网友:
买本书+度娘,慢慢摸索。

网友:
先做原理图,再做PCB封装,然后生成信息,从Allegro导入信息,Layout,完毕。

楼主:
原理图和PCB封装如何建立联系?

楼主:
载了于博士的文档一直在看,指点下路子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理图和PCB封装如何建立联系?

原理图做完之后,检查无误,生成网表netlist。然后在allegro 里导入生成的网表。
例如:原理图中只有一个0805电容,电容两极用线连接。生成的网表会告诉allegro
有一个器件,这个器件的封装是“CAPC2012X135M”(这个名字可以自己订),
该器件的管脚是怎么连接的等等。当allegro导入网表的时候,会得到上述信息,
然后从自己的封装库路径下面找名字“CAPC2012X135M.dra”的东东,根据管脚连接
信息显示鼠线(rat),然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做完之后,检查无误,生成网表netlist。然后在allegro 里导入生成的网表。
例如:原理图中只有一个 ...

谢谢,我就是想知道这个流程。

网友:
先做原理图库

再画原理图

在原理图中做DRC检查错误

导出网表

在做PCB封装库,内含什么焊盘,什么一些东西

导入网表

连线画图,修图

检查PCB

出GERBER

完事

allegro好用,没想象中那么难学,一周即可入门

网友:
网上有个文档叫做“60分钟学会Orcad”
虽然夸张了点,但是如果有点其他CAD软件基础的话,两天上手OrCad还是靠谱的

网友:
如果有AD等的基础的话 学会还是很快的, 但是要上手用顺还得一段时间的磨练,刚开始 估计很多人建个元件都头疼死。
不过一旦用顺了会发现比AD好用太多了。  很多功能比AD强不知多少倍, 在线DRC,动态覆铜,网络约束,区域性约束条件等等太多了。 自己慢慢摸索吧 哈

楼主:
以前AD用的还是挺多的,有点思路了。谢谢啦

网友(2014-06-16):
和其他PCB软件类似,没有人指导的话,上手有些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学过一阵子,封装是个非常麻烦的事,要不是非要用这个软件,请把他当个高大尚吧,一般的设计还是用别的 ...

有个软件叫lp wizard,可以自动生成各种EDA软件的各种标准封装,下载下来自己研究一下吧,我就不多说了

网友:
先学习一下PROTEL,学会了再来研究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