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F5438A的ADC12的采样率200ksps的理解,是否正确??...

楼主(2014-05-08):
1、芯片:MSP430F5438A
2、外接晶振:25MHz
3、ADC时钟选择MCLK=25MHz的5分频,即ADC12CLK=5MHz,即0.2us
4、采样保持时间为:16个ADC12CLK cycles,即Tsample=4*0.2*16=12.8us???我这样算对吗??
5、转换时间公式:13 × ADC12DIV × 1/fADC12CLK,即13*5*0.2us=13us

那么我的ad采样一个点转换完的时间是:采样保持时间+转换时间=12.8+13us=25.8us,按照这么算我的采样率才:1/25.8=38.75Ksps???这么使用的话离200K差

好远啊

请问我的上述计算方法对吗?

下面是我的ad初始化代码

void ADC12_Init(void)
{
  P6SEL |=BIT0 + BIT1 + BIT2;               // Enable VeREF+ & A/D channel A0

  ADC12CTL0 = ADC12ON+ADC12MSC+ADC12SHT0_2; // Turn on ADC12_A, extend sampling time
                                            // to avoid overflow of results
  ADC12CTL1 = ADC12SSEL_2                   //时钟选择为:MCLK
              +ADC12DIV_4                   //时钟分频为:4
              +ADC12SHP                     //采样信号源自采样定时器
              +ADC12CONSEQ_3;               //序列通道多次采样
  ADC12MCTL0 = ADC12INCH_0;                 // ref+=AVcc, channel = A0
  ADC12MCTL1 = ADC12INCH_1;                 // ref+=AVcc, channel = A1
  ADC12MCTL2 = ADC12INCH_2+ADC12EOS;        // ref+=AVcc, channel = A2, end seq.
}

楼主:
顶起,看来人很少啊

网友A:
ADC12DIV =5, 始终分频了,当然就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C12DIV =5, 始终分频了,当然就慢了。

我的计算方法和值对吗

楼主:
顶起来,看来用5438A的人比较少

楼主:
正式确定,我的理解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