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斗"卫星导航模拟前端芯片型号有哪些?

楼主(2014-05-08):
各位大神好!目前我准备做一款用于精准农业的北斗接收机,但对北斗也是刚刚了解。我希望能找到一款北斗接收的模拟前端芯片,后端数字通道我可以用ARM或ARM+FPGA做。当然如果已经集成数字通道的,可以进行二次开发的也可以。我知道ST有一款新的芯片,但还未上市,而且是BGA封装的,我自己没法焊接,最好是QFP封装。不知道各位i大神有没有推荐的。

网友:
大神,你都自己搭呀。
不是有集成好的芯片,直接转成串口或者spi的吗

楼主:
谢谢回复,可能这个坛子里面搞卫星定位的人不多,这个帖子发了好几天了才有的回。我已经购买了一个集成好的模块(是模块!不是芯片),这个模块支持UART输出。但我要做的是对精度求解算法进行二次开发,这种模块已经算好了,留给我的空间太小了。

网友A:
模拟前端找个能支持到1561的transceiver应该就问题不大(内部需要有中频带通滤波卡住北斗带宽)
比较老的MAX2769,满足你的需求(LO可以到1550,整北斗是没问题的,不过因为出的早,datasheet里面没写支持compass)
MAX2769B,是新出的,LO频率范围一样,但是datasheet写了支持北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前端找个能支持到1561的transceiver应该就问题不大(内部需要有中频带通滤波卡住北斗带宽)
比较老的MA ...

感谢回复!我先尝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模拟前端找个能支持到1561的transceiver应该就问题不大(内部需要有中频带通滤波卡住北斗带宽)
比较老的MA ...

transceiver?
BD2仅接收就可以了吧

网友C:
我们有北斗软件接收机 可以二次开发 您有什么想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transceiver?
BD2仅接收就可以了吧

噢,当时是想表达如果不想用MAX2769,就用通用的接收芯片(不过话说现在单独的接收芯片应该很少了吧,基本都是transceiver了。。。误打误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前端找个能支持到1561的transceiver应该就问题不大(内部需要有中频带通滤波卡住北斗带宽)
比较老的MA ...

尝试项MAXIM索要样片,经过复杂的填表之后,被告知:受贸易限制,不提供样品!What  the F! 为何填表之前不告诉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有北斗软件接收机 可以二次开发 您有什么想法

能否给个介绍?我希望能将定位精度提高到0.5米左右。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否给个介绍?我希望能将定位精度提高到0.5米左右。

0.5m,GPS都没到这个精度,楼主要是能够搞到解密模块捕P码的话应该还有可能,不过看你的应用是在农业。。。

网友:
引用 楼主:
尝试项MAXIM索要样片,经过复杂的填表之后,被告知:受贸易限制,不提供样品!What  the F! 为何填表之前 ...

这芯片不贵 ,自己在X宝买吧,还快,申请太慢了,等申请到了都能相关到星了

网友:
淘宝有现成的,自己焊接什么有风险,不如搞个现在的基础,在上面做自己想要实现的功能不是节省很多时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0.5m,GPS都没到这个精度,楼主要是能够搞到解密模块捕P码的话应该还有可能,不过看你的应用是在农业。。 ...

单个GPS的确无法达到这个精度,但是DGPS,或者采用其他手段在理论上是可以达到的(南京农业大学的周俊在2010年发表的“农业机械导航中的GPS定位误差分析与建模”中,声称将定位误差均值缩小到了0.002m)。农业不同于汽车导航,移动速度慢,而且可以使用伪基站或者多点差分接收机。so,我个人认为0.5m这个精度应该还是可以的。愿意听取大家的意见。

网友D:
引用 楼主:
单个GPS的确无法达到这个精度,但是DGPS,或者采用其他手段在理论上是可以达到的(南京农业大学的周俊在2 ...

论文你都能相信啊,中国学者在论文里是无所不能的。

另外GPS定位并非移动速度越慢越准确,相反。静止的物体是无法准确定位的,误差可能达到几公里,这就是所谓的静态漂移。是由于大气抖动,底面建筑反射等问题造成的。

但是一旦物体动起来,上述的这些误差就可以在多次定位中消除。从而能够准确定位。

农业作业当中运动速度是很慢的,因此准确定位也比公路上的汽车要困难。

至于你说的差分定位,我没接触过,不过,在人烟稀少的农场建立基站,似乎不太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论文你都能相信啊,中国学者在论文里是无所不能的。

另外GPS定位并非移动速度越慢越准确,相反。静止的 ...

1. 论文的数据的确有些夸张,当然,他主要计算的是理论值,提供一种方法而已。论文不能全信,当然也不能完全不信,还要看发表的期刊等级,以及作者的实际工作;
2. 对于静态与动态,我的意思是说,如果速度慢就可以用差分GPS,一个定点,一个动点,可以有效提高精度;
3. 对于您说的空旷地带建设基站是不是具有经济性暂时不在我目前的考量范围;
PS:非常感谢您的回复啊,继续讨论哦~

网友:
0.002m,天宝也不敢这么说
DGPS可以直接找ublox和泰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