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如何实现锁死?

楼主(2014-05-08):
RT现在需要用有刷电机实现定位功能并且定位后需要锁死我看打印机上有刷电机和光栅组成的伺服系统可以实现锁死不知道是什么原理?

网友:
类似遥控舵机位置反馈功能,用光栅代替电位器反馈

网友:
直流电机锁死需要通过控制正反转实现

网友:
有刷电机?
发现正转了反转补偿,反转了正转补偿。
要锁死还不如加个锁电磁阀。
刹车就容易多了,短路就是了

网友:
位置闭环控制应该可以

网友:
前几天做了实验,用PID,结果是不太理想,因为没有加反转识别,效果不是很好,定位准确度不是很高,大概60%以上都准确的,其余都有点误差,因为负载重量不稳定的原因吧。锁死,那得用电磁铁吧,普通交流电机是有带制动的,要运转首先制动线圈要通电,直流的不知道有没有。

网友:
参考舵机,论坛里有人用mega8+直流电机做过舵机

网友:
我们公司用三相异步交流电机定位 用的是电磁铁抱住

网友:
可以结合机械么

网友:
用刹车器最简单。

楼主:
用了无刷直流电机,直接半流刹车简单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