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kl25使用TPM2触发ADC,结果dma方式传输至内存

楼主(2014-05-08):
单片机进行定时模拟数据采集通常做法是:定时器中断中触发adc转换,adc转换完毕触发中断,在adc中断中保存adc结果。

kl25提供了丰富的内部信号联接。可以大大解放mcu。

参见kl25民间中文数据手册第3章芯片配置中3.2.1 模块之间的相互关系。

举例使用TPM2触发ADC

//8M晶体

#define AD_DOTS 32      //20ms  采样 32点
#define TPM2_TIME     (INT32U)20000*8/AD_DOTS       //定时器时间,单位us

INT16S wpAdcResultDma[AD_DOTS];

void tpm2init(void)
{
        OSC0_CR |= OSC_CR_ERCLKEN_MASK;
        SIM_SCGC6 |= SIM_SCGC6_TPM2_MASK;
        SIM_SOPT2 |= SIM_SOPT2_TPMSRC(2); //晶体

        TPM2_CNT = 0;
        TPM2_MOD = TPM2_TIME;    //20ms  采样 32点
        TPM2_SC = TPM_SC_CMOD(0);
        SIM_SOPT7 |= SIM_SOPT7_ADC0ALTTRGEN_MASK | SIM_SOPT7_ADC0TRGSEL(0x0a);//tpm2触发ad
        TPM2_CONF = TPM_CONF_TRGSEL_TPM2OF;
        TPM2_SC = TPM_SC_TOIE_MASK|TPM_SC_CMOD(1);
        TPM2_C0SC = TPM_CnSC_MSA_MASK|TPM_CnSC_CHIE_MASK;
}

进一步解放adc。采用dma方式进行

void adc_dma_init(void)
{
        SIM_SCGC5 |= SIM_SCGC5_PORTE_MASK;
        PORTE_PCR20 = PORT_PCR_MUX(0);    //开启管脚模拟功能
        PORTE_PCR21 = PORT_PCR_MUX(0);    //开启管脚模拟功能

        SIM_SCGC6 |= SIM_SCGC6_ADC0_MASK;

        disable_irq(INT_ADC0 - 16);

        Master_Adc_Config.CONFIG1  = ADLPC_NORMAL | ADC_CFG1_ADIV(ADIV_1) | ADLSMP_LONG | ADC_CFG1_MODE(MODE_16) | ADC_CFG1_ADICLK(ADICLK_BUS_2);
        Master_Adc_Config.CONFIG2  = MUXSEL_ADCA | ADACKEN_ENABLED | ADHSC_HISPEED | ADC_CFG2_ADLSTS(ADLSTS_2);
        Master_Adc_Config.COMPARE1 = 0x1234u ;
        Master_Adc_Config.COMPARE2 = 0x5678u ;
        Master_Adc_Config.STATUS2  = ADTRG_SW | ACFE_DISABLED | ACFGT_GREATER | ACREN_DISABLED | DMAEN_DISABLED | ADC_SC2_REFSEL(REFSEL_EXT);
        Master_Adc_Config.STATUS3  = CAL_OFF | ADCO_SINGLE | AVGE_ENABLED | ADC_SC3_AVGS(AVGS_32);
        Master_Adc_Config.STATUS1A = AIEN_OFF | DIFF_DIFFERENTIAL | ADC_SC1_ADCH(0);
        Master_Adc_Config.STATUS1B = AIEN_OFF | DIFF_DIFFERENTIAL | ADC_SC1_ADCH(0);

        ADC_Config_Alt(ADC0_BASE_PTR, &Master_Adc_Config);  // config ADC
        ADC_Cal(ADC0_BASE_PTR);                    // do the calibration
        ADC_Read_Cal(ADC0_BASE_PTR,&CalibrationStore[1]);   // store the cal

        //校准完毕后根据实际需要改变配置
        Master_Adc_Config.STATUS1A = AIEN_ON | DIFF_DIFFERENTIAL | ADC_SC1_ADCH(0);
        Master_Adc_Config.STATUS1B = AIEN_OFF | DIFF_DIFFERENTIAL | ADC_SC1_ADCH(0);
        //硬件触发,dma方式
        Master_Adc_Config.STATUS2  = ADTRG_HW | ACFE_DISABLED | ACFGT_GREATER | ACREN_DISABLED | DMAEN_ENABLED | ADC_SC2_REFSEL(REFSEL_EXT);

        ADC_Config_Alt(ADC0_BASE_PTR, &Master_Adc_Config);  // config ADC
}

        disable_irq(INT_DMA1-16);
        dmaInitPerToMem (MKL_DMA1, 40, (void*)&ADC0_RA, wpAdcResultDma, AD_DOTS*2, 1);//使用的ZLG的库
        enable_irq(INT_DMA1-16);set_irq_priority(INT_DMA1-16, 1);

void dma1_isr(void)
{
        DMA_DSR_BCR1 |= DMA_DSR_BCR_DONE_MASK;
        DMA_DCR1 &= ~DMA_DCR_EINT_MASK;
        DMAMUX0_CHCFG(MKL_DMA1) = 0x00;         // 禁能DMAMUX
        bFlag = 1;//建立完成标志,供主程序进行查询
}

中断函数的写法相信大家应该已经摸索出套路了吧:

extern void dma1_isr(void);

#undef  VECTOR_017
#define VECTOR_017 dma1_isr

这样就可以。

网友:
楼主的文章写的不错,以后可以以【经验分享】的形式发。
另外,建议你附上源代码,已经测试结果就更好了。

楼主:
过两天有时间整个完整的工程

楼主:
上传完整工程。

网友A:
我没弄明白DMA的链接通道是来做什么用的?按我的理解,是否可以做两个通道,第一个完了触发第二个,第二个完了再触发第一个,这样形成一个循环,可以不用CPU来处理。不知道楼主对这块熟悉不?

网友:
向楼主学习来了,支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弄明白DMA的链接通道是来做什么用的?按我的理解,是否可以做两个通道,第一个完了触发第二个,第二个 ...

我没这么搞过,看了看手册,赞同你的观点,类似于乒乓,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这么搞过,看了看手册,赞同你的观点,类似于乒乓,你可以试一下

试了一下,没调通,呵呵

网友:
感谢楼主的资料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