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段代码看不透。想请大神解释一下!

楼主(2014-05-08):
我觉得应该是内存清理或者优化代码。。。但是有一点想不通。想请知道的大神们解释一下:
代码就只有3条。。如下:
ACC = P_SW1;
ACC &= ~(S1_S0 | S1_S1);
P_SW1 = ACC;

楼主:
大神们,快快来回答!!!!

楼主:
现在看懂了。。在stc单片机的计数资料上有。。就是串口映射的设置

楼主:
希望对其他的同学有点帮助哈!!

网友:
这是把P_SW1的S1_S0位跟S1_S1位清零嘛!

网友A:
7L 正确呀,就是清P_SW1里面的S1_S0和S1_S1位。
51芯片,真是蛋疼呀,好多寄存器不能直接访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7L 正确呀,就是清P_SW1里面的S1_S0和S1_S1位。
51芯片,真是蛋疼呀,好多寄存器不能直接访问。

我知道,但是当时看的时候,不知道这个寄存器是做什么用的。以及寄存器在哪里。所以就存在疑问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