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烧写程序的问题

楼主(2014-05-08):
1. dsp用ccs仿真的时候,load program之后就下载程序了么,那下载到哪个存储器里了呢,rom还是ram?
2. 怎么能下载到flash里面?

网友:
如果用ccs3.3的话load是下载到ram
如果是用ccs4以上都是load,根据不同的cmd确定是ram还是flash

网友:
根据cmd文件 确定